机油泵试验过程,驱动电机被压闷(停止转动)---请教

楼主(2009-07-09):
最近在做机油泵试验过程中遇到下面问题,当机油泵在额定转速下运转过程中,机油泵出油压力调到最高出口压力一半时,驱动电机就被压闷(停止转动)。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小马拉大车,还会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看下你电机扭矩够 不够?
功率够了,但额定扭矩小了也不行,这种东西扭矩最重要。

网友:
测量一下电机的电流多少?

网友:
3楼正解,也就是功率够的前提下,工作转速要匹配。功率是转速和扭矩的线性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