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展开系数

楼主(2009-07-09):
在钣金展开中,钣金展开系数是如何得出的,钣金展开尺寸是如何求出的?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计算公式比较复杂的,一般都是通过实践测算出的,不同的折弯模所对应的展开系数也不一样。钣金厂一般都有现成的系数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