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长车床镗刀工艺

楼主(2009-07-09):
请教一个问题,使用加工铝的刀片加工钢件,是否可行,会是什么效果?
说明:我在一把7倍径的车床镗刀上想使用该刀片。

网友:
很奇怪,为什么要用铝刀片加工钢件呢?没有合适的钢件刀片吗?

网友:
莫非你怕铁削粘刀?
可以试着改变润滑和排销.

网友:
可以尝试。最好还是备点好。

网友(2010-09-28):
7倍径,因该会震刀吧。有个问题:我们通常说长径比为3:1镗孔不会震刀,可是没有谁提到过刀杆的硬度。是不是硬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是与硬度关系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