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球铁件需用什么刀具牌号最好?

楼主(2009-07-09):
大家好:请教车球铁件需用什么刀具牌号最好?

网友:
YG类

精加工用YG3
粗加工YG8

网友:
焊接刀具建议用YG610或YT726
机夹刀具用珠洲黑金刚系列

网友:
株洲黑金刚不错!支持国产刀具!

网友:
如果你的床子性能不错,可以尝试一下SPK陶瓷材料,球铁线速度可以到500-800,灰铁可以到1000,甚至更高,刀片虽然可能会贵点,但整体成本比较低。

网友:
YG类

精加工用YG3
粗加工YG8
引用 网友A:

加工出来表面粗糙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补充一下:牌号可选YBD052或YBD102
4# 狙击手

网友(2010-03-31):
用三菱的UC5115,不过也不理想,楼上的株洲好吗?性价比怎样?

网友:
yg的我们公司一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