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的物体的自动定向及上料机构---请教

楼主(2009-07-09):
一个圆形盖子要求从冲床下来后转入攻牙工序,要求不用振盘(晕--只用过振盘)。问题是工作如何上料,上料后又如何自动定向?中间一个孔及旁边一小孔要攻牙的

网友:
从 从冲床下来 这里入手。用机械手+吸盘,将零件从冲床模具上取下来

楼主:
要求是定位很精确的,全自动攻牙。孔要是偏一点的话就难过了

网友:
用机械手+吸盘,将零件从冲床模具上取下来

网友:
2楼和4楼的方案太慢,用振动盘排序,出料口加选向装置(分拣盖子的朝向),然后送入轨道,后面的就好办了,工件不大的话,1分钟几百只没问题,甚至可以达到上千只,偶设计过类似的设备,难度比这个要大很多,呵呵

网友:
没仔细看,旁边一个小孔也要攻丝,呵呵,我再出一个补充方案:还是用振动盘上料排序、选向,由轨道送到一个称料轮上,定位后通过摩擦过其他动力让这个工件旋转,用传感器检测需要公司的小孔,然后最终定位,有点难度,速度也会下降,不过比机械手要快,而且成本低。结合电控做能好点,楼主要是两条腿走路的就容易点。楼主要是青岛周边的,可以联系我,俺喜欢搞这些新玩意,QQ 402043728

网友:
楼上的,人家已经说了不用振动盘
在冲床出来的地方做个轨道,然后一个一个的排列到要攻牙的工位,再精确定位,这样的话,速度估计比较慢

楼主:
难道除了振盘没有其它好的方式了吗?用振盘噪音太大了。一般人都受不了啦。

网友:
给个尺寸,这个最好是在冲压完成后还在带上,然后攻牙与冲床配套用最好,如果没办法,再用吸盘是可以的,在攻牙之前再做个定位动作

网友:
2楼和4楼的方案太慢,用振动盘排序,出料口加选向装置(分拣盖子的朝向),然后送入轨道,后面的就好办了,工件不大的话,1分钟几百只没问题,甚至可以达到上千只,偶设计过类似的设备,难度比这个要大很多,呵呵
引用 网友A:

您不是以及没有做过冲压活,所以才会这么说。

这产品估计是单工序模生产,一分钟就那十几三十个的产出,用机械手+吸盘,将零件从冲床模具上取下来,放在夹具上一次定位,夹具直接转到攻牙机攻牙,攻牙后再取回冲床边待用。

要求是定位很精确的,全自动攻牙。孔要是偏一点的话就难过了
引用 网友B:

您应该是比较少接触自动化生产的,用机械手+吸盘 可以完成几台到十多台冲床的连动生产,模具也是单工序模。这样技术已经很成熟。

以上两位,如果俺说的不中意听,俺先道歉。

网友:
给个尺寸和材料。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个产品是用110T气动冲床,连冲模出来的,盘口向上的,最后一工步切断后在冲床上接个气管直接把产品吹下来了。速度最好是和冲床同步的啦,一分钟40-45件。(几百个是不可能的)。
由于没用过机械手+吸盘不敢确定它的精确性,如果是中间一个孔就好办多了,关见是边上还有一小孔也要攻牙的,所以产品定向不能有一点移位,
切断后的产品是留在模具上的,这时用机械手+吸盘也只能把工件抓取到位而已,并不能定向呀?

网友:
这个产品是用110T气动冲床,连冲模出来的,。。。
这就好办,将连冲模上落料不用,在冲床边加几部攻牙机,搭配冲床的速度,不另加2次送料机构。
攻牙机也可以用2次送料的方式喂料。

还有一种 模内攻牙机,完全可以满足一分钟40-45件。--- 开新模再议。

游客

网友(2012-04-26):
模内攻牙机不到2万元一套,速度很难超过150次/分。 还有切屑、润滑、清洗问题,要综合评量。

楼主(2009-07-11):
这就好办,将连冲模上落料不用,在冲床边加几部攻牙机,搭配冲床的速度,不另加2次送料机构。
3 h$ `7 }4 o9 j" u8 Q攻牙机也可以用2次送料的方式喂料。====落料不用?是不是不要切断,先攻牙再切断?

网友:
你这个设备偶可以帮你设计出来,刚才算了一下,单台产量100W件每月没问题

楼主:
这个是按每分钟来计算的

网友:
落料不用?是不是不要切断,先攻牙再切断?
是的,攻牙后再切断。
可能需要次送料机构。

网友(2012-04-21):
如果想要出料速度快,利用电机加速就行了,速度想多快就多快,记得电机要做打滑设计不想电机会烧掉的...

网友C:
可以用电机加夹具定位中间的孔,然后电机带动零件旋转通过对射光纤感应孔的准确位置。最后在转移过程用销钉定位。

网友(2018-07-28):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电机加夹具定位中间的孔,然后电机带动零件旋转通过对射光纤感应孔的准确位置。最后在转移过程用销钉 ...

做过类似的,和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
取料机械手上可以做定位夹持啊 ,下来直接放载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