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为何开裂?

楼主(2009-07-09):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我公司订购的10#钢φ19*4.5的无缝钢管,为何在管头偶尔有开裂的?对产品是致命的缺陷,如何避免(用X光除外,成本太高)?有谁知道钢管的拉制过程,请教,谢谢!

网友:
我们的老板和采购,去年到了江浙一带考察,看了一些厂制作无缝钢管的全过程,原料是棒料,打孔后加热拉伸成型的。

网友A:
有可能是冷拔打头不规矩,之后切打头小的原因,可以多切一些,

具体要看你的钢管和裂纹走向,你做一个放大照片放上来,明确告诉你为啥?

网友:
不是有冷挤的那种么?
热的不好

楼主:
如3楼所说,纹向为顺着管长度方向,不好意思,没拍照,无法上传照片。估计是 两头没切够。这有标准吗?出厂不检测吗?国家有这方面的标准没得?不可能硬是钢铁老大三!况且这还是我公司定做的,量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上传照片很容易的啊。点高级回复,添加附件。

网友:
没切够的情况常有,假如用缩口拉的方式好些,打头拉很容易有长纵裂,

有照片就好分析,

你定作也依然会有问题,不奇怪,

我给人家建工厂,从穿孔开始,到冷拔,什么毛病都可能出现,什么都不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裂是顺着长度方向,在料头出,还是有好几十丝,快裂穿了。作为厂家,你们要检查吗?如何控制呢?做为用户,我们只能探伤才能发现,做成成品损失就大了!

网友:
蛤蟆大人精通这呢,能顺便给介绍下无缝钢管的拉制过程么如果能开个贴系统的介绍下就更好了

网友:
你希望知道哪一个部分,

楼主:
10# 过街蛤蟆 谢谢!

网友:
10# 过街蛤蟆 无缝钢管扫盲吧,比如种类,精度划分,生产工艺流程,产品应用..
我在的一家公司是做电磁流量计的,我们这传感器经常用,所以想了解些这方面的知识,多谢多谢!

网友C(2018-10-29):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冷拔打头不规矩,之后切打头小的原因,可以多切一些,

具体要看你的钢管和裂纹走向,你做一个放 ...

您好!
       帮我看一下这个是20#管的材料, 25X4mm的管子,
请问:
1. 开裂不仅是表面,已经贯穿管子内侧。开裂的原因?
2. 同批生产的材料如果没有开裂,材料的性能是否有会影响?
谢谢!

网友(2020-02-09):
引用 网友C:
您好!
       帮我看一下这个是20#管的材料, 25X4mm的管子,
请问:

是焊接时开裂的吗?如果是,焊接时的温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