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孔加工——讨论

楼主(2009-07-10):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楼主想讨论什么?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不好加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交叉孔的加工

网友:
到底要想说啥呢

网友:
能说清楚一点吗

楼主:
怎么说呢?
在这根棒材上有两个孔,一个大家已经看到了(孔径大约20mm),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棒材的中心孔(通孔孔径大约6mm)先说明一下,这个20mm孔径的孔是先加工好的,请问在加工这个6mm 孔径通孔时,要怎么加工~

网友:
估计主要问题在于两孔相接的地方会有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
估计主要问题在于两孔相接的地方会有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引用 网友B:

对~
我想了半天都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们是用枪钻钻的,由于枪钻是单边钻屑的,所以当要加工的平面是一个曲面的时候,就会影响枪钻的直线度~所以请教~

网友:
你们是的确遇到该问题还是你事先想象的?

楼主:
这种交叉孔经常遇到,但是没什么太好的解决方案,钻也能钻,但是很慢~
还有一种偏心孔,钻的时候更麻烦~

网友:
补料或者在中间加上导向套

网友:
主要是受力问题,估计加上阻尼器管用。

楼主:
补料或者在中间加上导向套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个之前加工的时候就是在中间加了一块料,用电焊点住,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粗加工的料可以用电焊来固定,那如果是已经做好的工件,工件表面经过研磨过了,不允许电焊,那这块补料怎么固定呢?

楼主:
主要是受力问题,估计加上阻尼器管用。
引用 网友B:

阻尼器?能行吗?装上阻尼器是否是确定钻头的直线度?

网友:
有这种办法,你可以参考一下,

制作‘半钻套’,就是硬质合金镶嵌在半环上的,将半环在轴上锁住就可以了,也用这种办法打多排的‘过孔’

但批量小,就不值,

楼主:
这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不难。通孔的话就对打,简单,但这样效率低点且有重复定位的误差。
如果不想对打,就用加长刀头的枪钻,这个枪钻刀头的长度是普通枪钻长度的2倍以上,后半段的刀头就是在前面刀头悬空时起到定位作用(特殊枪钻,并非简单的加长刀头而已)。

楼主:
不难。通孔的话就对打,简单,但这样效率低点且有重复定位的误差。
如果不想对打,就用加长刀头的枪钻,这个枪钻刀头的长度是普通枪钻长度的2倍以上,后半段的刀头就是在前面刀头悬空时起到定位作用(特殊枪钻,并非 ...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来啊~

网友:
看你发帖讨论,我也来讨论讨论嘛。呵呵

楼主:
那你不怎么早来呢?呵呵,最近在忙什么?很少看到在线,对了这个月15号的东博展你们有去吗?

网友:
我们是用枪钻钻的,由于枪钻是单边钻屑的,所以当要加工的平面是一个曲面的时候,就会影响枪钻的直线度,你们要求的直线度是多少.可以通过改变枪钻角度克服.

网友:
那你不怎么早来呢?呵呵,最近在忙什么?很少看到在线,对了这个月15号的东博展你们有去吗?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忙投标呢。展览会我肯定是去不了了,投完标还得马上去其他几个地方出差,都是急事。

楼主:
最近在忙投标呢。展览会我肯定是去不了了,投完标还得马上去其他几个地方出差,都是急事。
引用 网友D:

有业务啊?忙点好啊,忙点有钱赚哦~

网友:
这个好像不难加工吧

网友:
从两端加工

网友:
我曾经在做阀体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从你发上来的图片看来,你这是最容易的一种交接孔,因为孔的中心是有交点的. 一般用普通麻花钻就可以了.先钻大孔是对的.

网友:
好加工呀!我们经常加工此类孔的!没啥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