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载机制动高温问题---讨论

楼主(2009-07-10):
装载机在施工过程中(在悬崖边上作推料作业,每分钟制动约4次),出现制动盘高温,整个制动盘呈现蓝色,制动摩擦片冒烟,请问此类现象的出现与制动系统哪些要素有关?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还有就是位置偏高,效率下降?

网友:
1 你看你的制动钳活塞回位卡不卡
2 制动钳空气排净吗
3 刹车液没混用吧

网友:
检查踏板松开后摩擦片板是否回位,依次检查油路、油缸密封圈,有问题则更换。

网友:
能问一你的车配的哪的驱动桥吗?

网友:
你先把你用的制动系统先介绍一下,这样才好判断

楼主:
制动系统是美驰桥、芜湖胜利的制动元件

楼主:
油液没有混用,排气干净,制动钳活塞没有卡死

网友:
老式美弛桥是有这个缺陷散热不好
现在改过来了
还有你换无石棉片试试还热吗?只要不超过80度就没事。

网友:
还有你制动盘没有刮痕吧

网友:
请问楼上,无石棉摩擦片有助于散热吗?
另外,根据此种情况判断,是钳盘式制动器性能所限,可安装喷水装置进行降温。

网友:
换片对散热作用不大,但有注刹车,
可以加水降温,可是不能在高温时加水,如果受热不均匀制动盘会裂。

网友:
发热的原因很多,如制动液问题、制动钳油缸油塞问题,制动管路问题,制动片的问题等,但你都没有这些情况,你的制动多是气顶油的吧,我觉得多数是由于频繁制动时刹车片没有实现瞬间制动,也就是通常说的刹车软而高速磨擦造成的。建议加大制动油油管管径50车一般在8mm通径以上,8钳制动(每桥4个),效果好一些,改变制动钳进油结构尽量采用两钳同时进油,不要一个钳先进另一个再进,加高加力泵的位置高度,形成高压差,以便排气,提高制动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有道理,非常感谢

网友:
国产装载机大多数有这种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