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画弹簧

楼主(2009-07-10):
各位高手:我想画弹簧,但不知道怎么画?请各位高手帮忙
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会画吗?

网友(2011-11-13):
一 画螺旋线                     二 扫描

网友:
扫描--扭转--调好角度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
  那带挂钩的弹簧那?

网友:
请问弹簧的挂钩部分怎么画的,用的3d草图扫描吗,我作的两个挂钩呈90度夹角,我想作成成180°的话,该怎么作啊,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2012-09-17):
我弹簧宏程序不,我有,可以直接行成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