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螺旋管?

楼主(2009-07-10):
请问如何加工图示螺旋管?
直径50mm,槽宽2mm
苏州有能加工的吗?
james751124@163.com

网友:
看起来就是多线螺旋,可以在4轴雕刻机上装芯轴装夹,铣削起来不是很困难。

网友:
普通铣床上装芯轴装夹,铣削起来也可以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向车多头螺纹那样车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4轴旋转加工,普通机床这样满足呢?

楼主:
向车多头螺纹那样车行不行
引用 网友B:

车应该是不行的,因为没有退刀槽!

楼主(2009-12-17):
可有大侠帮忙解决的?

楼主:
锯片铣能加工吗?

网友:
那样能加工出来吗

网友:
5# 李赣 退刀有点麻烦

网友:
万铣上也能加工,先用铣刀片铣好大部分的,后用立铣刀修下二头。

网友:
数控车带动力头的加立铣刀或在加工中心带分度头可加工出来

网友:
刀片不能,会有干涉现象,,,,,,,,,,,线切割也可以。

网友:
螺纹铣刀铣削

网友:
单件的话,普通铣床都可以做

网友:
你那是4轴干的活

楼主:
用4轴,因为槽宽小,很费时呀!而且槽深受限制,槽宽2mm切深最大是多少

网友:
5# 李赣 理论是上可行

网友:
还是用车床车多头螺纹那样车加工快.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用直槽么,感觉这螺旋槽也用处不大,没必要非要是螺旋的吧。如果直槽可以的话,改用直槽 不是更经济方便吗?

网友:
车床不好加工,单件的话用普铣就可以搞定,不过要算挂轮

网友:
普通铣床就能完成,不过,铣加工后,零件会收缩,长度变化,不知道还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建议孔留余量0.3-0.5,加工后稳定处理,然后去除孔内余量!

网友:
刚看见楼上有人说用直槽,个人觉得螺旋槽更能达到长度补偿的效果!
我曾经加工过类似零件(槽宽0.4),刀具,自己做的,普通铣床,4轴都用过,加工没问题!不过之后的弹性需要留余量的方法才能满足!

网友:
在普通铣床用分度头搭挂轮可以加工

网友:
我在上海可以加工wangzhen66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