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厂一共做了40根光轴,28根合格---请教

楼主(2009-07-10):
各位大侠帮忙了:

什么是圆度误差,什么是直径偏差?
              情况是这样的:我有个工件是φ100长2600MM的光轴,要求圆度误差是0.025mm,直线度为0.004mm,直径公差要求0.019mm。我们工厂一共做了40根,合格了28根。最主要的问题是上面的圆度和直线度没有达到。

网友:
直线度是整根长度上的公差,这个估计最难。
直径与圆度是局部尺寸,也就用千分尺卡的那一点的圆。
直径没什么中心位置,反正尺子显示数值合格就成,不管卡的是不是圆,是方的还是扁的(夸张点了)都行,但圆度是太扁就不行。

2600,直线度4um厉害,怎么检验的?不晓得运输有影响么

圆度怎么检验的?局部跳动?

不如来个圆柱度得了。

网友:
2600MM长。  直线度4um有点难度。        圆度检查是用圆度仪检查还是用千分尺卡?

网友:
怀疑是不是楼主弄错了。

网友:
2600MM直线度为0.004mm!!!!!太难了吧,楼主是用什么做的?什么材料?强烈期待楼主回复!!

网友:
很难做到啊

网友:
0.004这个直线度,真的不是一般啊2600的长度。

网友:
很难想啊,要求太高,不可能做到的嘛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直线度我后来了解清楚了,客户那边要求是这么高,但是我们也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
他们装了一个轴瓦上去后被涨破了。那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直线度4um我怀疑是搞错了,应该是每100mm或其他长度上的直线度,不大可能是2600mm全长上的直线度,否则达到这样的精度非常困难,
不知道楼主最后是怎么加工的这根光轴?用外圆磨的话,顶尖的跳动会对圆度误差影响很大,如果用无心磨情况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直线度一般都是1000毫米为单位距离的

网友(点评):
无心磨能达到这个精度?我不懂,想问问

网友:
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直线度我后来了解清楚了,客户那边要求是这么高,但是我们也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
他们装了一个轴瓦上去后被涨破了。那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引用 网友A:

必须详细了解实际情况

网友:
装上轴瓦涨破了 就是配合的过盈量太大所致!!

网友:
很明显,楼主给的数据有问题。
圆度2丝半。
直线度怎么可能4微?4丝还靠谱。
公差怎么可能1丝9,19丝还差不多。

网友(点评):
严重怀疑楼主多打了一个零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后来跟那边的技术问清楚了情况,后来发现是我的错误,把圆度公差和直线度公差搞反了,误导了大侠请原谅!!!!!
我有个工件是φ100长2600MM的光轴,要求圆度误差是0.004mm,直线度为0.025mm,直径公差要求0.019mm。

网友(2009-09-01):
2600MM长。  直线度4um有点难度。

网友:
正常来讲,外圆磨加工出来圆度会比无芯磨要好

网友:
直线度为0.025mm,2600MM长也有难度吧

网友:
不好加工你是怎么加工的?加工好了卸下来直线度也会变

网友:
学习,高手啊!
要是我这边来做,估计合格数是个位数。

网友:
什么设备可以加工这么高精度的工件啊,楼主,你们合格28根,我都很佩服你啦。

网友:
我国的技术很难达到的,

网友:
拉伸弯曲矫直机上的工作辊就有这么高的要求
2m多的也有

网友:
个人以为很难达到,请教楼主你们用得什么机床?
工艺是怎么做的,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直线度用什么检测 ?

网友:
直线度不好测量的啊

网友:
是不是 多了一个0?0.04吧,这个也不好保证吧?

网友:
轴瓦涨破,有可能是:1,装配问题:轴瓦的回转中心与轴的不重合造成的;2,轴的的问题:轴的圆度和直线度误差有点大了。3,是轴瓦的问题了:轴瓦加工的不合格。

网友:
直线度为0.004mm    就不可能达到。直线度为0.004mm    也不符合国家标准。光轴Φ100国家标准要求直线度为为0.1/1000mm。要求圆度误差是0.025mm,这么大的公差你们还做不好,可见你们的水平了,直径公差要求0.019mm。国家标准光轴的外径公差是L6 L7 。Φ100光轴L6公差是-0.022mm。圆度误差安国家标准0.01以内。
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没认真审核订单生产图纸,直线度为0.004mm,就是一名普通工人都知到加工不了。

网友:
直线度4um,没有消除应力的话,做得好好往地上一放直线度就达不到了,做好要吊起来。

网友:
挤压工艺肯定要分组,不然就超差了。

网友:
好高的精度

网友:
直径100,长度2600直线度和圆度感觉太高了,都在微米级。我觉得直径公差做到就不错了

网友:
楼主你很强,概念没搞清也敢接这活,再说要求的确是很高~~~~~~

网友:
楼主可以将你的加工工艺说一下吗????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后来跟那边的技术问清楚了情况,后来发现是我的错误,把圆度公差和直线度公差搞反了,误导了大侠请原谅!!!!!
我有个工件是φ100长2600MM的光轴,要求圆度误差是0.004mm,直线度为0.025mm,直 ...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要求也很高啊??楼主可以将你的加工工艺讲一下吗?加工工艺可以看出问题出在哪个地方!!!!!!

网友(2012-12-02):
你是咋造的呀?这么高的精度,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加工完了就变形很难保证直线度4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