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进机液压系统

楼主(2009-07-10):
掘进机采用负载敏感控制系统(哈威轴向变量泵+哈威比例阀)。阀中位是封闭式的。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当泵运转起来后,
1.操作阀在中位时,泵的压力为16MPa左右,泵排量很小,接近0排量,而阀的压力为0
2.在操作阀时,泵压力还是16MPa左右,排量约到泵最大排量的80%,而阀的压力为2.5MPa左右。
请问这两种现象正常吗?正常工作状态应当是怎样的呢?

网友:
请附原理图

网友:
第一个问题,多路阀在中位时P腔堵死,你所说的情况是正常的,但泵长时间这样工作发热大,影响寿命。
第二个问题,你的多路阀上面有减压阀,换向后的压力是减压后的二次压力。所以出现你说的第二种情况是正常的,多路阀上应该有减压阀的调节手柄。

网友:
看看,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不正常!冒昧地问一下楼主是设计人员还是售后服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