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量这个槽

楼主(2009-07-10):
怎样测量这个槽 理论是0.70 加减0.05

网友:
如何加工的?

网友:
精度不高,可以用塞尺检查

网友:
量块就可以了,量多做专用量规

网友:
要求不高啊,

楼主:
加工 模具蹲铸成型  这个东东成本底啊最好是随线检测的

网友:
加工 模具蹲铸成型  这个东东成本底啊最好是随线检测的
引用 网友A:

在线检测可用投影法

网友:
间接测量,采用深度千分尺寸,用一个量块垫起

网友:
晕。楼主都没说测槽径还是槽宽,大家发言未免太积极了吧

网友:
就是就是,卡尺不行吗?

楼主:
不好意思  是槽宽  卡尺太慢了  跟不上流水线

网友:
激光在线位移差测量,用激光测量仪

网友:
塞尺就可以

网友:
没有看懂,想想卡尺应该可以

网友:
用卡尺不知道槽多深还是用塞尺好

网友:
支持用塞尺,简单,高效.

网友:
10道可以做检具

网友:
做个通止规

网友:
用磨床磨个通止规,材料选硬点耐磨的。结合槽的深度制作,比卡尺快多了,但不能读数。

网友(2009-08-20):
是啊但分析可能啊槽宽

网友:
轴直径可以用卡规槽可以用专用塞片

网友:
晕。楼主都没说测槽径还是槽宽,大家发言未免太积极了吧
引用 网友B:

槽宽和槽深都要测量,我们一般是使用投影仪影像测量

网友:
投影仪,影像仪都可以检的,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网友:
楼主都没说清楚是量哪个位置

网友:
块规就可以了  又快又好  看着0.05的公差投影仪也可以 实在没有的话只能用卡尺了

网友(2009-10-30):
坑卡,槽规.投影

网友:
精度不算低!
槽宽是0.7还7啊?

网友:
赞同定做塞规的方法。

网友:
若不要具体尺寸,可采用塞规;
若要具体尺寸,请考虑一下气动量仪,看是否可行。

网友:
你说的是槽宽0.7±0.05吗?

网友:
直径可用激光测径仪!批量检测方便

网友:
用槽宽规就可以测!主要是针对精度不高!批量使用!非常适用贵公司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量大,做个专门检具(百分表),很合适

网友:
用塞规不是很好吗?要是随线检测的话,计量仪器不方便借出就做一个通止治具不是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