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架报警及并发症---请教

楼主(2009-07-10):
手头是一部西门子操作系统的数控,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了,现在打开,使用手动换刀键换刀时,出现刀架信号超时的报警,复位后解除报警,再摁换刀键,出现急停报警,配电箱里,QM2(刀架电机)保护开关跳掉。
反复试过几次,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拆了刀架的上盖,马上出现检测不到刀位信号的报警,再盖上,使用换刀键就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可以保持一天的换刀正常。
第二天,再开机,又出现同样的报警………………
各位,小弟说得相当详细了吧,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吧!!!
PS:刀架是宏达电动刀架。

网友:
嗯。楼主说得很详细。
不过俺真不懂。
跳开关是指热保护开关吗?如果是,检查刀架的传动是不是有死点。转不动自然就要跳保护。
你一拆盖,报警,说明到位信号点的检测有一部分在上盖上。再盖上,正常了。是不是没锁螺钉啊。到下班,锁紧,结果第二天又报警。
假如是系统问题,你可以这样,停机,机械别动,系统不断电,第二天看看怎么样。
给你个建议:西门子的系统,最好别断电,一直开着。不然,容易坏系统的。要是坏了,俺倒是可以给你介绍个修的地方,呵呵。

楼主:
螺旋线中将前辈,你好,谢谢您的回复··
确实有一个类似磁铁的东西在上盖中,我仔细看过上盖,里面就一个卡槽中有一块小小磁佚,估计是用来感应,刀架中感应线圈中磁感应用的,螺钉是绝对锁紧了的!!
说实话,这破西门子系统,可能是因为存储方式与内在的电池有关系,长时间不用,连储存的程序都丢了精光,真是郁闷之极。
现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什么都没有动的情况下,会出现一楼出现的情况,该如何解决??
公司让打电话联系南京二机,我靠,这南京二机,这个月打了电话,估计下个月还不定有人来…………
还是想在社区找高手,自己解决来得快点…………

网友:
哪有机床不断电的。西门子系统也没那么可怕吧。做好数据备份(用机床数据存储就可以了(比FANUC方便,不包括新版0ID))

网友:
建议你换个发信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大侠是做什么的。
俺这么讲是有根据的,丢程序是小事情,恢复恢复就可以。爆电源模块和驱动,CCU等等难道你们没遇到过?修西门子的公司盼望夏天,盼望下雨,盼望长时间停机。然后,一送电,咦!没反应!

网友:
要看你的是什么型号的系统。最早的一批802DSL有这个娘胎里带来的问题,只能忍了。别说你长时间不上电,就是天天上电都可能丢程序。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不断电。只给系统供电,其他的停掉,费不了多少电的。
刀架,俺确实没见过,给你个文档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说如何恢复程序啊??
里有几个程序,挺重要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系统?
如果是802DSL的,可以把程序拷在CF卡里,然后插到显示器上面的插槽里(最好别热插拔),在系统上面就可以复制,粘贴到相应的文件夹下。
如果是其他系统(相信不会是带硬盘的),可以用NC卡(估计你没有),一般可以用WINPCIN通过串口传进去。具体的操作,你可以到西门子官网上下一本简明调试手册,看看就知道,很详细的。
所有的操作需要打开口令,假如是默认口令,可以用SUNRI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实话:俺对系统方面像个白痴一样,哈哈!
俺会以您的话为指导方针,进行尝试一下……]
遇到不明白的时候,再来请教…………

网友:
俺的指导方针就是,搞本对应的简明调试手册,按书上的,一步一步走。

楼主:
我也顶一下,别让它沉了…………今晚再期待高手…………

网友:
顶一下,
赞一下螺旋线的热心与周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发信盘是好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