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力MP10-30数控冲床---请教

楼主(2009-07-10):
扬力MP10-30数控冲床  , 在接收程序时出现  无存取权限   ,导致不能接收程序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有些不明白,是不是按F10输入时,出现的报警?不知道是不是机床的存储空间不够了,还是你的软件没有加密狗之类的.

楼主:
不是这些原因  是不是哪参数改了啊 不明白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用这个,看看是不传输接口的参数改了,改用储存卡了

楼主:
BUSHI    不是这些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是你的系统密码错了!
是西门子的840D的系统吧!

楼主:
是的   840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