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一个OKUMA系统的椭圆宏程序

楼主(2009-07-10):
看到版主编的FANUC铣椭圆的宏程序不觉手痒,把版主的程序稍作改动,改成OKUMA系统的椭圆宏程序,只是照葫芦画瓢。供大家参考。有得罪版主之处请谅解。
主程序是: CALL  LX=45  LY=25  LC=1  LZ=-10.
用户宏程序是:
N2VC1=LC         角度步长
N4VC101=0
初始角度
N6VC102=361
终止角度
N8VC2=LX
长半轴
N10VC3=LY
短半轴
N12VC105=LZ
深度
N13G90G00X[[VC2]+20]Y0Z100.0
刀具运行到(65,0,100.0)的位置
N14S1000M03
主轴正转
N15G01Z[VC105]F1000.0
刀具下-10.0mm
N16VC114=VC101
变量#114赋初始值
0
N18VC112=[VC2]*COS[VC114]
计算X坐标值

N20VC113=[VC3]*SIN[VC114]
计算Y坐标值
N22G01G42X[ROUND[VC112]]Y[ROUND[VC113]]D02F500.0

走到第一点,并运行一个步长
N24VC114=VC114+VC1
变量#114增加一个角度步长
N26IF[[VC114]LT[VC102]]GOTO N18
条件判断变量#114是否小于361,满足则返

18

N28G01G40X[VC103+20]Y0                  取消刀具补偿,回到(65.0,0)
N30G90G00Z100.0M05
抬刀

网友:
有没有OKUMA OSP5020G 外圆磨加工程序

楼主:
我是做加工中心的,没用过数控磨

网友:
这个程序运行时,机床进给速度平稳吗?

楼主:
没明白楼上的意思,,不过有一点可以说明,我们单位大偎机床,走圆弧时是自动加衰减的,不需要输入任何G代码。

网友:
就是说,这个程序干出的活,轮廓是不是很平滑。

楼主:
这应该取决于参数方程踩点的密集程度,前边已经说了只是把版主的程序稍作改动,改成OKUMA系统的椭圆宏程序,只是照葫芦画瓢。供大家参考。程序本身并没有在机床上验证。如果是真正加工的话,我会把角度步长改小,另外我会采用顺铣。不过我用FANUC系统编过椭圆加上AI纳米轮廓控制,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以下是螺旋下到转圆的程序,是我在加工中经常用的,效果不错
螺旋下刀转圆
主程序CALL  OLXZY  PD=___  PH=___  PQ=___PT=___
PD_为孔直径。PH为孔深度。PQ为层降深度。PT为刀具直径。
子程序OLXZY
VC1=ABS[PD]
VC2=ABS[PH]
VC3=ABS[PQ]
VC4=ABS[PT]
N2
VC5=0
VC7=0
IF[[VC4]GE[VC1]]N6
VC6=[[VC1]-[VC4]]/2.0
VC7=VC7+VC3
G91G01X[VC6]
N3
G03I-[VC6]Z-[VC3]
VC7=VC7+VC3
IF[[VC7]LE[VC2]]GOTO N3
N4
VC9=0.001
VC8=ABS[VC2-[VC7-VC3]]
IF[[VC8]LT[VC9]]GOTO N5
VC7=VC2-[VC7-VC3]
G03I-[VC6]Z-[VC7]
N5
G03I-[VC6]
G01X-[VC6]
G01Z[VC2]
N6
M05
RTS

网友:
纳米插补?
什么系统,TD还是16I?

楼主:
FANUC  18i  日本SNK的

网友:
那还应该开了B样条插补功能吧?

楼主:
NURBS插入应该是选配的吧。而且我们主要做3D加工,用PowerMILL  CAM编程,要用此功能必须要对软件做后置处理,感觉没必要。我们习惯用G05和G5.1

网友:
呵呵,反正程序大点也没关系,精度够就行。是用数据服务器做DNC吗?

楼主:
对,FANUC系统i系列的网络传输还是不错的,可以在线也可以通过以太网调到机床里

网友:
大隈日本产机床确实不错,什么时候国产机床能达到那个水平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程序!不过比不上西门子的方便。

网友:
没用过OKUMA.........

网友(2011-12-23):
有没有车床的啊,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
写的不错,但是ROUND没用过

网友(2012-06-16):
角度步长LC越小加工出来的椭圆就越接近于圆弧

网友:
你会电脑编程吗

网友:
都是加工中心的呀,没车床的吗?

网友(2018-02-11):
可以仿真模拟么

网友:
自己模拟软件不执行呢

网友(2019-12-04):
我操作的是OKUMA OSP700MC-R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