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车代磨的高精度车床---请教

楼主(2009-07-10):
各位:谁用过国产以车代磨的高精度车床?价位?性价比咋样

网友:
我所在的公司就是生产这种机床的
价格大概30多万吧  还是要看一些配置的,差异在5-8W左右
至于性价比,还不错,据说有的生产厂家主轴质保3年,没点实力应该不敢这么来吧?

网友(2009-09-01):
主轴保质3年?对于机床这样的设备也太短了吧?不太了解,乱说的

网友:
主轴保质3年,可以了,一般机床都只有一年的保质期!!

网友:
国产的...哦..
以车代磨就是硬车啊!用高硬度刀片直接车削淬火钢件
这个工艺对机床的综合性能要求很高,并不是由高精度主轴就可以的..还要考虑刀塔刚性,机床的吸震性等等很多.
这个工艺技术做的最好的是美国的哈挺和瑞士的斯宾纳,但是他们用来硬车的设备都是上百万的车床.
但是如果说国内的机床,在我看来都不能达到要求
哈挺在国内也有厂,也有低端产品,但是说用来硬车的话,稳定性并不可靠.
就我所接触的中低端车床品牌里,台湾友佳的车床在硬车中的应用表现还不错.我在保定德尔福的车间里看到过很多友佳的车床用来加工转向轴零件,用陶瓷刀片.设备价格大概在50万人民币左右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河北涿州德尔福吧

网友:
本人所在的公司就有楼主所说的这种车床20多台,不知你们是做什么产品的,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请教您们是加工什么产品的?我是做CBN刀具的,想了解下市场,谢谢您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河北涿州德尔福吧
引用 网友A:

是的。。。涿州德尔福,凌云厂的那个

网友:
我们车间的师傅硬是用一般的白钢刀车淬火钢

网友:
呵呵我们谈论的不是可行性而是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