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能否提升制造装配业自动化程度?

楼主(2009-07-11):
作为消费者,我们已经享受无线通讯,无线遥控带来的乐趣。但是在工业制造、装配业无线通讯,无线遥控是否会有所作为?
其实无线通讯,无线遥控已经走过漫长的道路,目前技术已够强大,够可靠,够安全,完全可以满足高温,有毒,危险的工业环境。
国内各大钢厂的铸造行车几乎全是无线遥控,炉前清渣的装载机也全是无线遥控。城市中的混凝土泵车也全是无线遥控。只要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工作环境周围,无线通讯无线遥控的应用还真不少。

无线通讯,无线遥控能否使我们制造装配业自动化程度更高,更有效率?能否使我们工程机械更安全,更便捷?

欢迎有志之士各抒己见。

网友:
……
无线通讯,无线遥控能否使我们制造装配业自动化程度更高,更有效率?能否使我们工程机械更安全,更便捷?
……
引用 网友A:

.
英德康  友好!
.
近日,正在为一个项目(产品)中做这方面的控制应用设计,
故买回一堆各种型号的这方面的东西.。
.
一、是做性能实验.。
二、是想了解所存在的问题。
三、是设计与“在手项目”相适应、配套的控制板。
.
通过实验,感到存在如下问题:
1、在小范围、高密度应用时,存在重码干扰的风险。
2、受一种“扫码解码”发射器的威胁。
3、受控设备的“被控项”超过四项以上,不能进行复项操作,只能进行单项操作。
……
请有车族网友注意:有犯罪份子用“扫码解码”发射器进行盗车犯罪。
请注意防范!!
.
syw  090711---06.35
.

syw

网友:
自动化多了,是否会造成更多人失业?

网友:
造车大虾高人,

预防干扰你应该采用加密算法,对应你自己的系统,你可以采用‘时隙’循环,

其实对应车辆防盗,加密的种类很多,防范的种类也很多,可以解决这类东西,只是大家考虑成本问题,

关于在制造业采用遥控的措施,是有的,主要是在操作不方便的地方,一般是采用甚高频的类似GSM模块的方式,距离大约2Km,其加密和卷积计算都在模块内实现,每次的随路码是随机的,干扰的可能小。

另外,自动装配车,AGV系统,也大量使用无线系统,泛泛说也是‘遥控系统’,但比一般遥控系统复杂得多,

固定线上,用线依然有巨大优势,不会采用无线。

楼主(2010-04-24):
工业遥控通常具备三个特点:
1,实时通讯,即:接通电源后发射机和接收机开始通讯,无论是否按下指令按钮。所以工业遥控比较费电。
2,接收机为双CPU配置,即:一个CPU负责工作指令的接收解码,一个CPU负责检测所有指令信号和频率和停车,一旦检出指令错误,或频率干扰,该 CPU将自动实时“被动停机”,通常移动机械的电磁溢流阀就是连接在“被动停车”的触点上。
3,多频道通讯,通常无委会批准工业遥控的频点只有几十个,一旦被干扰,则会中断通讯。单频点的遥控系统通常则无法继续正常作业。用于工业遥控的RF模块通常都是厂家自行研发,具有多频点发射接收功能(至少4个)。当所用频道受到干扰,并中断通讯时,则用发射机的转频旋钮转到另一频道重新开始作业。
这样一来,用于工业的遥控系统可以分为两种:
1,用于辅助功能的遥控器(即时通讯方式),若用于整机控制必须在地面可接触位置配置手动急停或备用的拖缆控制器。
2,用于独立控制的遥控器(实时通讯,双CPU),可以用于整机遥控,具备FAILSAFE故障保全功能,即出现电气故障或断电时,可以自动实时整机停车。

网友:
学习了,工业自动化水平有待提升

网友:
我见过遥控的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