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问题

楼主(2009-07-11):
在打印一个CAD文件时,无论选择窗口还是显示,只能打印部分。浏览时也只能看到部分,请问这是为什么?附件我的cad文件,请大侠们指教,谢谢啦

楼主:
没人吗? 大侠们

网友:
应该是“表格内容”图层颜色的问题,改一下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
是你的线条色设定问题。你设成了白色线,把所有线型改成byblock(第一项)而图中的线型不用改就可以正常打印了。附件是我打印成pdf文件的样式

网友:
设置一些打印样式

网友(2009-11-03):
应该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