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张图该怎么画

楼主(2009-07-11):
看看这张图该怎么画,大家指点下

网友:
看不太清楚呢,这是不是个类似盥洗盆的东西?

楼主:
嗯 类似的还有下面的

网友:
帮你顶起来,也想知道!

网友:
不知道你需要用什么软件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oe

网友(2009-09-29):
非常想知道 那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
这个好像用PROE不太好画吧,请高手指点

网友:
pro  做曲面 在造型模块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