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很充裕的情况下,可以拖“无限多个负载”?

楼主(2009-07-11):
是不是一个液压站在液压油很充裕的情况下,可以拖“无限多个负载”。如果不是该怎么样确定可以有几个。实际工作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不知道有没没有人能回答一下。(已知液压站和执行元件的各种参数如  压力、流量、容积、管径、缸径、行程、杆径等)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详细点?

楼主:
我们是食品工厂。做产品需要用到压力机挤压物料的水分。现在想在原有的液压站在增加5台压力机。不知道可不可以。   液压站的尺寸1100*800*600   轴向柱塞泵MCY14-1B 压力31.5MPA  排量10ML  电机功率4KW
压力机的缸径160MM杆径60MM行程490MM

楼主:
我自己想是不是不用更换泵,只要增加电机的功率就可以了。还请大侠们多指教。

网友:
肯定不行,泵排量已经定好,增加负载就需要分配流量到负载,所以会影响到以前的执行机构的速度。夜压油如果只是足够的话,只是原来的系统够循环、冷却。和后加的负载没有直接联系。至于你想增加电机功率就可以搞定的想法那是根本行不痛的。照你的说法最简单还是增加油泵(液压油箱够大的前提下),再加个回路吧,也很简单。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几点:1、相互间的运动干涉,可能会不按你的想象去动作
                                2、动作速度可能会满足不了您的要求

网友:
应该可以(执行元件是油缸)。只是不能同时操作,如果要联动可能有问题,有可能超过电机或泵的最大功率。

网友(2009-10-25):
油箱和速度是主要限制条件

网友:
不如直接加一个泵站来的简单!并在一起,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将来一旦某一个出现问题,其他部分则不可预料!小心为妙!从设备投入增加的成本与使用维护成本加上停机损失比较来说,一般设备投入增加的成本是很低的。

网友:
如果压力机不同时工作的话,感觉可以!

网友:
在油路上加个大蓄能器,将多个油缸按工况需求分组,按组进行控制,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