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铣刀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7-11):
哪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下面的问题,小弟不胜感激:
1、PCB铣刀有的左旋、右旋都开,有的只有右旋,这是怎么回事?
2、PCB铣刀焊接能实现吗(PCB钻头焊接比较常见,节省材料)?效果怎样?

楼主:
今天才弄懂第一个问题,根据客户需要来生产,有的只开右旋,有的只开左旋,有的左右旋都开,根据排屑要求而定。

楼主:
怎么PCB刀具的人士这么少呢?

网友:
请教楼主:左旋、右旋是怎么回事。
pcb铣刀焊接应该可以,但是估计用不了,应为铣刀大部分是断续切削pcb 不耐冲击,焊接 pcb 车道我是常用。

楼主:
请教楼主:左旋、右旋是怎么回事。
pcb铣刀焊接应该可以,但是估计用不了,应为铣刀大部分是断续切削pcb 不耐冲击,焊接 pcb 车道我是常用。
引用 网友A:
左旋、右旋是指刀具的排屑槽,螺旋状的。
焊接PCB车刀?有这种刀具吗?没听说过,呵呵。
PCB是指印刷电路板。

网友A:
左旋、右旋是指刀具的排屑槽,螺旋状的。
焊接PCB车刀?有这种刀具吗?没听说过,呵呵。
PCB是指印刷电路板。
引用 楼主:

没见过加工PCB的铣刀,不知道左右旋都开是什么样子,那不成了网纹了?

楼主:
没见过加工PCB的铣刀,不知道左右旋都开是什么样子,那不成了网纹了?
引用 网友B:
PCB铣刀左右旋都开的确看起来像网纹似的,排屑更顺畅,但可能强度就下降了。

楼主:
原来焊接铣刀也是可以实现的,节约成本,但强度就比整体式的下降了不少。

网友(2009-10-14):
所谓右旋铣刀就是上排屑,左旋铣刀是下排屑 ,这要根据不同需要来选 购

网友:
焊接的铣刀不常见,加工起来没有整体的耐用。

网友(2013-05-05):
好难啊2 M8 Y9 R  H'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