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的平面磨床老烧变压器线圈,为什么?急!

楼主(2009-07-11):
请问:我厂的平面磨床老烧变压器线圈,为什么?急!急!

网友:
可能是电吸盘接线处进水 1# 543551344

网友:
吸盘进水只回烧整流管。
检查哪里有短路。

楼主:
我查过吸盘线圈接地没短路,
多谢各位大虾回应,还用没用其它可能呢?

网友:
难道不是先烧保险或先跳空开?没这些东西吗?上来就烧变压器。
是换上就烧还是偶尔烧?
烧的时候机床有什么特殊动作吗?比如启动某个东西。

网友:
机床的变压器是不会烧的,在出现过载之前,保险丝早就熔断了,有过载保护器的,开关早就跳了.
我估记这台机床的保险丝早就失效了,有的厂家的电工为了省事,保险丝断了直接用铜丝代替.....我见得比较多,这样做变压器或电机得不到保护,经常烧坏也是正常现象.
重点检查变压器到电磁吸盘的连接线,因为这个连线是由软管套着的,因长时间泡在切屑液里,容易老化变硬,线的外表容易破,破了皮的导线与金属软管的内壁相碰,造成搭铁短路,变压器过载而烧掉.机床的照明灯电路也要重点检查,因为市场上卖的灯头不耐用,夏天一个新的换上去最多用两个月时间,胶木老化,里面的线头烧胡发硬.容易短路.

楼主:
唉,见到有这么多人的帮忙,本人内心感激不尽。
保险或先跳空开可能有点老化。
不过变压器换上不到10分钟就烧,照明线路都切断了。
整个变压器就只用在电磁吸盘上,
我用万能表电阻档200K档量过磁盘线圈,有13殴姆,对地有没短路,
应该就说明用变压没有短路,(我用的万能表短接时显示0.9殴姆)

网友:
磁盘线圈接地短路,用兆欧表(接地电阻摇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万用表是测量不出的。

网友:
对。要摇绝缘电阻。
问题就在吸盘线路上。
你可以串块表在输出上,看电流多大,超过额定,必烧。

网友:
变压器装上去发热,不到十分钟就烧了,这个是电磁吸盘的线圈对地漏电了,检查漏电电阻用摇表摇一下就知道,正常为2~3M欧以上,在没有摇表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10K档测吸盘线圈的对地电阻(最好用MF47型万用表)用R*10K档测出的电阻应该是无穷大一般是正常的,测量时手不能碰到表笔的金属上.除此之外,只要表针动一点,皆是漏电.

网友:
电压对不对

楼主:
本人感谢大家

网友:
你别光感谢,解决没有?怎么解决的?大家都有提高啊。

楼主:
问题就在吸盘线路上。
是漏电问题

楼主:
问题就在吸盘线圈上。
是漏电问题。我发现厂里还有一个砐盘,换上,结果可以。
真是搞死了.

楼主:
有一事相求:
听说台湾电源:220V 三相 60HZ
而大陆电源      380V 三相 50HZ
那么大陆电机能去台湾吗,如果不可以去哪买呢??

网友:
直接买台湾产的,有不少公司卖。
特别是南方还有很多给台湾代工做的,打台湾牌子,从他们那儿买与国产的价差不多

网友:
7# 543551344 13欧的电阻?

网友:
有一事相求:
听说台湾电源:220V 三相 60HZ
而大陆电源      380V 三相 50HZ
那么大陆电机能去台湾吗,如果不可以去哪买呢??
引用 网友A:

电机一般不都可以支持高压和低压吗

网友(2009-09-07):
油泵也是从变压器上面有个点接出去的,你看看油泵是好的还是坏的,我想应该是坏的。要不然不会烧的

网友:
看电流大就关不行,非要它烧才行

网友(2019-07-17):
根据电流大小,中间断也会出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