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万向玩具车自动转弯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9-07-11):
例如四轮的电动玩具车,车底大概中间部位有个万向轮。在碰到障碍物时会自动转弯,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呀?在没有障碍物的时候,玩具车的驱动是靠什么部位执行的呀?万向轮在这个时候是处于什么状态?万向轮在没障碍物时是否也是一直在转动的呢?万向轮和四个轮胎是否都用一个电机的呀?

网友:
不清楚,但是我和楼主一样,期待高手回答

楼主:
这车底部的一个万向盘上也按有2个小轮子,但好象是不会转的。车子启动后拿起来看只有那个万向转盘在不停的做圆周运动,所以好奇为什么没障碍物时它就不会转弯呢?

网友:
期待高手详细说说!!

网友:
……
这车底部的一个万向盘上也按有2个小轮子,但好象是不会转的。车子启动后拿起来看只有那个万向转盘在不停的做圆周运动,所以好奇为什么没障碍物时它就不会转弯呢?
…….
引用 网友A:

.
锄禾日 网友好!
.
可以有N种方案:
1、电控方案是:压力开关控制那个带动万向转盘的电机。
2、机械方案1:压力簧控制离合装置。这个离合装置,可以是齿轮,也可以是磨擦轮。
3、机械方案2:万向盘+弹簧组成的偏心方案。
4、……
.
syw  090713---03.49

楼主:
.
锄禾日 网友好!
.
可以有N种方案:
1、电控方案是:压力开关控制那个带动万向转盘的电机。
2、机械方案1:压力簧控制离合装置。这个离合装置,可以是齿轮,也可以是磨擦轮。
3、机械方案2:万向盘+弹簧组 ...
引用 网友B:

有您在没什么解决不了了,您太强大了,感谢!

网友:
看来要找个模型来研究一下

网友:
汽车后桥的驱动原理就可以,一个轮不转时,另一个加速转动
利用行星齿轮

网友:
.
锄禾日 网友好!
.
可以有N种方案:
1、电控方案是:压力开关控制那个带动万向转盘的电机。
2、机械方案1:压力簧控制离合装置。这个离合装置,可以是齿轮,也可以是磨擦轮。
3、机械方案2:万向盘+弹簧组 ...
引用 网友B:

讲的有点深,有机会看看实物再好好研究一下,不过楼上的到很直观,似乎有点明白!

网友:
就那么几快钱一个的玩具,机构说的太复杂!应该更简单。

网友:
其实比较简单,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万向轮而是一个轴套,再在上面按上两个小轮子,电机带动两个小轮子运动,
而车身的轮子是只有在着地的情况下才会转动,两个小轮子控制方向,正常情况下靠套筒受到的压力保持前进,
如果受到阻力,套筒很容易转动,小车也就很容易改变方向。

网友:
至于你把小车反过来看到套筒在转动,是因为反过来后,套筒收到的压力减小,两个小轮子的传动轴与套筒之间有摩擦,从而带动套筒旋转。

楼主:
至于你把小车反过来看到套筒在转动,是因为反过来后,套筒收到的压力减小,两个小轮子的传动轴与套筒之间有摩擦,从而带动套筒旋转。
引用 网友C:

真是高手呀和我现在想到一起去了哈哈,你做电动玩具车的吗?

网友:
今天收拾儿子的房间,赫然见到了这个久违了的玩具:
(轮子很多,但仅转盘和最后两轮着地)

顺手把转弯底盘拍照,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去掉了扣板,可见转盘内部):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正常行使,俯视):

运动模式一:牵引模式
中心齿轮将动力(逆时针)通过端面齿轮传到前轴上,驱动前轴运转。
由于这个驱动力不是作用在盘系统的中心,因而会产生等效力偶。

这个力偶的存在使得左右前轮在始终处在不平衡的驱动之下(靠近盘齿端更有力)。

即使一开始车辆不是前行的,最终因为后轮的尾随作用而前行(运动面积要足够大)。
于是车辆长期无障碍行使时,以比较大的圆圈逆时针行走。

运动模式二:转向模式
一旦前方遇到障碍,车轮打滑(静摩擦变为动摩擦,两边相当),然而
由于这个力偶的存在,转盘随即逆时针回转,当转到某个角度,阻碍消失,
则车辆得以回到牵引模式继续行使。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真是豁然开朗。

网友(点评):
大侠不仅对小车运动过程解释得仔细、到位,而且图文并茂,足见其功底深厚! 对于该小车的运动轨迹示意图,不知大侠是如何画出的?

网友:
我还是不太 明白啊.

网友:
今天收拾儿子的房间,赫然见到了这个久违了的玩具:
(轮子很多,但仅转盘和最后两轮着地)
140462

顺手把转弯底盘拍照,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去掉了扣板,可见转盘内部):
140463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正常 ...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如果把小车放在广阔大地上,小车前方长时间无障碍时,小车也不走直线,而是一个半径很大的弧,对吧

网友(2010-04-13):
有些类似于汽车后桥的差速器,差速器是连接一个轮胎,在玩具车里变成了一个驱动轮胎,一个驱动旋转台旋转,当玩具车没有阻碍时,轮胎旋转传动,当玩具车遇到阻力时,轮胎无法旋转,这时旋转台被迫旋转,这时玩具车就开始转向啦

网友:
可以说是差速器的简化版

网友(2010-12-14):
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
学习学习,社区高手就是多。

网友:
小玩具存在大道理啊

网友:
小时候买过个飞机 上发条的, 在桌面上走,不会掉下去的 一到边上就转弯  估计也跟这个差不多吧

网友:
看来得买个回家拆开看看

网友(2012-09-30):
终于明白了,感谢

网友(2012-11-14):
万向轮与行程开关组成电路路,当碰到障碍物时,行程开关闭合,回路接通,万向轮转动一个角度,这时行程开关打开,电路断开。

网友(2012-12-24):
呵呵 解释的很到位,简单明了

网友(2014-11-16):
解决多年的疑惑大半,但在我的记忆中,遇到障碍后倒退一段距离会继续前进,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无障碍物时,A齿轮驱动B齿轮直线运动
有障碍物时,A齿轮驱动B齿轮绕轴线转动
转向成功后,无障碍物,A齿轮继续驱动B齿轮直线运动

网友:
汽车是差动机构,这不同于汽车吧

网友:
行星齿轮的扩展应用

网友(2015-04-14):
我的问题是,小车不走了问题是出在哪哪?拿起来那个万向轮是转的,放在地上就不动了,就好像车太沉了带不起来了似的,换了新电池也不行

网友:
就是这样——拿起小车翻过来看万向轮转,放在地上就不转了,就好像车太沉了带不动的感觉,另外,打开开关这个万向轮是从底盘伸出来的,伸到高于轮子的位置,关上开关万向轮缩回底盘低于轮子,这时小车手动推着玩。

在想是不是打开开关时,里面有个卡头会在万向轮伸出去后卡住位置,现在卡头坏了?于是打开开关万向轮伸不到高于轮子的位置了?

网友(2015-10-17):
引用 网友E:

拆开看看,齿轮是不是崩掉了

网友(2019-05-13):
多连杆摆向机构

网友:
似乎有点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