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知识

楼主(2009-07-11):
准确的说热电偶是用来测量温差的,换句话说热电偶测量的是一个相对的温度.
也就是,热电偶前端点到接线点的温差.
打个比方,假设已知前端点的温度是500度,接线点是40度,那么热电偶反映的温度应该是:500-40=460度.
这样产生的问题是:测量与实际温度相差了40度.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补偿导线!
补偿导线是什么?本质上讲它也是热电偶,只不过量程不同而已,同样的它测量的也是温差,是从热电偶接线
端到仪表接线端的温差.再看上面的例子:已知前端点的温度是500度,接线点是40度,仪表接线点是30度,
那么仪表测得的温度是 (500-40)+(40-30)=500-30=470.
从上面的结果看,还是与实际值有30度的差,这个差就要靠仪表内部的测度电路解决了,仪表内部可测得仪表
接线端处的温度为30,把这个值加上470得到热电偶测量点的实际温度为30+470=500.这就是所谓冷端补偿.

总结一下:

             1.补偿导线的作用是延长热电偶有效长度!可降低使用长热电偶所造成的成本大幅提高.
             2.冷端补偿的作用是消除由于环境温度不是零度所造成的温度与实际温度不一至!

网友:
不错 讲解了热电偶的特性原理

网友:
很详细,有具体例子表达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