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机床修理中压板的配合标准

楼主(2009-07-12):
在机床修理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压板的问题。压板紧了,拖板运动阻力大了,压板松了拖板运动又不规则。
请问大侠压板的配合有些什么标准呢?

网友(2009-08-27):
每一种设备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修的一台铣床,我给压板配合了0.03的间隙,结果不行,紧,又做成0.05的,效果就非常的好。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吧。

网友(2009-10-05):
这个还真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样的精度机床,如果是高精度数控机床,标准就是锁死压板后能用3,4个人推得动,负载不超过17%~25%,最小塞尺不能塞进去,这个标准的机床不会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