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浴炉及盐浴炉变压器的设计与使用

楼主(2009-07-12):
1)盐浴炉功率如何确定?
   加热温度,炉膛容积及每小时生产量是盐浴炉的三个主要技术参数,由此确定炉膛的容积,然后根据炉膛的容积和炉温算出所需要的功率,并配以合适的变压器.记算公式如下:N=KV
式中:N--盐浴炉的功率V---熔盐体积K--立方分米炉膛所需功率系数(KW/dm立方)K值低温炉取0.5-0.7,中温炉取0.8-1,高温炉取1-1.7.当炉子功率小时,K值取大一点,炉子功率大时,K值取小一点.
以下为一般标准盐浴炉炉膛尺寸
35KVA    最高工作温度650度    盐槽尺寸300x350x600  外形尺寸1310x1110x1245
35KVA    最高工作温度850度    盐槽尺寸250x300x600  外形尺寸1260x1070x1245
35KVA    最高工作温度1300度    盐槽尺寸200x250x500  外形尺寸1160x1020x1145
50KVA    最高工作温度650度    盐槽尺寸350x450x600  外形尺寸1270x1100x1020
50KVA    最高工作温度850度    盐槽尺寸300x350x600  外形尺寸1310x1100x920
50KVA    最高工作温度1300度    盐槽尺寸250x300x500  外形尺寸1260x1145x920
75KVA    最高工作温度650度    盐槽尺寸400x550x665  外形尺寸1510x1210x1310
75KVA    最高工作温度850度    盐槽尺寸350x450x665  外形尺寸1410x1170x1310
75KVA    最高工作温度1300度    盐槽尺寸300x350x500  外形尺寸1310x1150x1145
100KVA    最高工作温度650度    盐槽尺寸400x665x800  外形尺寸1760x1260x1310
100KVA    最高工作温度850度    盐槽尺寸400x550x665  外形尺寸1510x1220x1310
100KVA    最高工作温度1300度    盐槽尺寸350x450x565  外形尺寸1410x1200x1210
140KVA    最高工作温度1300度    盐槽尺寸400x500x650  外形尺寸1460x1246x1294

2)起动电极的选择和制造
  盐浴炉启动时一般借助启动电极将其周围的盐逐渐融化,然后在主电极作用下使盐炉开始工作.启动电极应使用螺旋形,材料多用A3钢,设计好的启动电极使用寿命长,温升快,启动时变压器不超载,启动电极引出棒铁板横截面积应是启动电极横截面积的4-5倍.
启动电极制造得合理可以使用20次以上,制造得不合理,若电阻过小,则增加了变压器的输出电流,使导电铜牌发热,导致变压器的烧毁,若电阻值过大则启动过慢,下表列出几种电极盐露启动电极经验数据
25KVA           圆钢直径16   螺旋体直径100   7匝
35kva            圆钢直径16    螺旋体直径100   7匝
单向50KVA     圆钢直径18    螺旋体直径100   7匝
三相50KVA     圆钢直径16   螺旋体直径100   7匝
三相75KVA     圆钢直径18  螺旋体直径100   7匝
三相75KVA     圆钢直径20  螺旋体直径100   7匝

3)外形构造:
1:炉壳由钢板和型钢焊接而成
2:炉衬由硅藻土保温砖和保温粉组成
3:炉胆由钢板密焊而成,防止熔盐渗入保温层及盐槽损坏时便于吊出修理
4:盐槽由直转和标准砖砌成

楼主:
5:电极是从盐槽侧面插入,一个面露出盐槽,其余3个面埋在耐火砖中,由于它不直接跟熔盐接触,可延长电极使用寿命.为了使3相电流平衡,在盐槽中部砌成阶梯形,由于B和C两相电极距离靠近,盐电阻减小,电流增大,另一方面由于A相和B,C两相距离增加,盐电阻增大,电流减小,从而达到三相电流平衡,盐槽上部两根电极(A相)宽采用50mm,厚采用65mm,下部两根电极(B,C相)宽采用113mm,厚采用65mm,由于下部电极离槽底一定距离,所以这样可以避免由于炉渣沉积而造成B,C极两电极短路,内胆外电极外面焊有水冷套,万一熔盐沿着电极向外流出时,碰到水冷套即凝固,这样可避免漏盐.
电炉的使用
5)电炉的使用
   用启动电极融化干盐,启动电极是由直径16-20的圆钢绕成螺旋形的电阻加热器,使用时将它水平放入盐槽.用螺钉固定在铜排的两相上.
  在盐槽内部铺以干燥的结晶盐(预先烘干),其厚度以能盖住启动电极的螺旋圈为适宜,将变压器的转换开关调整在次级电压的低档,随后接通电源,启动电极由于通电而发热,从而使周围的盐融化,当盐层中形成一个连接电极电路的稳定盐池后,即B,c相电极有电流时启动电极方可拆下,然后提高次级电压,借盐液本身的导电性和导热性,继续使干盐融化,在此过程中应视融化程序不断加入新盐,防止空虚,当A相电极有电流时,方可吊出启动电极,并逐渐升高次级电压.电炉在无负载运行时,可将次级电压到较低档,进行保温
变压器的选择与使用
变压器的选择最好比炉子功率略大一点,作为变压器生产厂家,我们建议最好能升档选择50K的炉子选择75K变压器,75K的炉子选择100K的变压器,在使用过程中,尽量使变压器的输入电流不要超过各档铭牌上的示值,但是很多实际使用中,电流大大超过铭牌所示,这也是为什么建议大家选择超过一档功率的变压器的原因.
变压器使用过程中最容易损坏的是调档开关,这个是调档开关的特性所决定的,大电流通过必然导致发热,时间长了,顶住双联出头的弹簧松动,就会出现打火烧毁的情况,如果变压器开关更换过于频繁的话,有2个办法1是将常用档位使用接触器替代,常用几个档位选择几个接触器,按照开关上的接线位置,1,2,3,4档采用星形连接,5,6,7,8档采用三角形连接即可,但是注意不要两档同时合闸,以免造成短路.或者选用我们生产的油浸式盐浴炉开关,不过这个变压器就需要改造了.作为实际运用中,江浦标准件厂原先一台炉子5台开关,换油浸式盐浴炉开关后,2年更换一次.
在使用中切勿使用1,2,3,4档工作,也勿用5,6,7,8档化盐,切切

网友(2010-03-15):
请教问题?您的联系方式?

网友:
感谢楼主详细讲解,学习了。

网友(2010-07-16):
楼主下次转载的时候麻烦注明一下转帖,不要让我白白打字,我的QQ:450350631

网友:
热处理设备参数的介绍,操作介绍没有,不同材料淬火的温度,时间,冷却液及温度不同,希望楼主也能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2016-09-30):
学习了,这几天刚好要用,感谢!

网友(2018-05-26):
引用 楼主:
5:电极是从盐槽侧面插入,一个面露出盐槽,其余3个面埋在耐火砖中,由于它不直接跟熔盐接触,可延长电极使用寿 ...

网友(2022-04-10):
沈习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