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轴承在机械设计中怎么选择啊

楼主(2009-07-12):
电机和轴承在机械设计中很难选啊  请各位大虾指教一下该从哪些基础方面学起啊

网友:
顶,俺也刚接触,希望有人解答

网友:
力学得会,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这个是基础。

网友:
我觉得 电机选择转数范围以内的(经济型上面考虑,转速越大电机价钱越低,另外还要控制传动比不能太大了,所以 全选3000的也不对),轴承选一个,校核之后没问题就对了
我也是学生
这是我自己的选法

网友:
要多了解电机和轴承厂家的产品特点,性能参数和价格。
还要有些成本意识,多用一些性能参数可靠的标准件,少用非标的东西。

网友:
能不能给点资料上传上来。谢谢!

网友:
考虑成本和通用性,接触多了自然有意识的,可先看一下相关设计资料

网友:
选电机肯定得先看用途了,要不要精确传动?是恒功率还是恒转矩?普通的电机都是选好功率转矩,转速也就那几种,按设计需要选择了。轴承类型选择就要看受力如何,受什么力该用什么样的轴承,这些都得分析的,如果要求不高,直接用深沟球轴承了,还要根据受力要算轴承寿命,不过现在都是经验选择的,没多少人会认真去算那个

网友:
顶个   也要用到。。

楼主:
多谢大家的解惑,感觉现在的电机选择都是让电机厂家做同类转化,要是让自己选型还是得参考原图上的,自主选择很难考虑到细节的影响,漫漫长路还得自己摸索。

网友(2009-08-29):
一般普通电机主要考虑功率和转速,通常根据执行构件的功率倒推到电机轴再在留有一定储备然后选择功率相近的电机,转速则由设计要求决定。轴承主要是受力分析,看有轴向力,径向力还是两者都有选择轴承类型,再通过轴径等参数进行寿命校核就行了。呵呵 这是我课程设计时的步骤,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