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火水泥的承受温度是多少?

楼主(2009-07-13):
耐火水泥的承受温度是多少?
请明白人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问题没有说明白,

这类东西分使用场合,有些是在加热设备里面使用,属静态使用,有些使用中有冲刷,比如火箭发射台下的导流坑,另外,温度也有等级。

你先分析使用温度,找等级,再看使用场合,数据很多,慢慢看,都了解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