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经常瞬时换向会加快损坏电动机吗?

楼主(2009-07-13):
如题,电动机中对这种现象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的呢?
感觉瞬时转换在机械上总存在问题,会损坏机械部件,不知道电机是怎么来做自身保护的?

网友:
锄禾日 网友好!
.
交流电机的起动电流,是正常工作时电流的5~7倍。
.
如果,交流电机正常工作时突然换向,电流就会达到十倍以上,甚至更多,
对机械或电机都是非常有害的!
.
如果,是自动控制,则应该在这部分加入延时操作。
延时操作可以是机电延时开关,也可以在程序中加入。
.
syw  090714---03.35

楼主:
锄禾日 网友好!
.
交流电机的起动电流,是正常工作时电流的5~7倍。
.
如果,交流电机正常工作时突然换向,电流就会达到十倍以上,甚至更多,
对机械或电机都是非常有害的!
.
如果,是自动控制,则应该在这部 ...
引用 网友A:

谢谢前辈!

网友:
频繁换向肯定不好了,一会加速一会减速,加重电机负担,导致温升增大。电机烧毁的原因最终还是温度太高。
需要频繁换向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别的控制方法,比如气动

网友:
3kw以下的电机,功率选的富裕点,问题不大。此种形式十年前用过,用户要求成本低,就这么用了,现在还在用。
大功率的电机频繁转向可考虑用摩擦片离合器,电磁离合器就行,气动的没用过,气动还要气源,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