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磨代刮-请教!

楼主(2009-07-13):
请问哪位大侠能够解释一下以磨代刮的意思么?

网友:
刮是不是人工刮导轨啊,一般导轨都是磨后再人工刮,以磨代刮,是不是就是导轨仅仅磨后就可以达到精度了不需要刮。

网友:
以前没有导轨磨床,机床的导轨在刨削之后,用刮研的方法使其达到要求的精度。
刮研是一种手工方法,用的工具是刮刀。刮刀的样子是约20-25毫米宽,3-5毫米厚,500-600毫米长的一条钢带,一般用弹簧钢锻打出来,前端焊个工具钢或硬质合金的刀头,后端收细为一个尾巴,插在刀柄里。刀柄像个蘑菇,后面扁扁的,有个球面。
操作时把刀柄放在肚皮上,两手对合,上下扶住刀身,刮刀的前端刃磨出的刀口抵住工件。从侧面看,刮刀和工件间成一45度左右的锐角。两腿微弯,双手下按并往前推刮刀的时候,身体也随着运动,每一次就可以在工件上刮下一小块材料来。因刮削双手下按时可以伴着或左或右的旋转,所以每次刮削后在工件上留下的痕迹可以是一个小方块,也可以像一只向左或向右的小燕尾。
刮削当然有规矩。在刮削时,得先在工件需刮表面上用干净布头涂上薄薄一层机油调合的红丹粉,然后用弓形尺或标准平板的工作面和刮削面研,刮削面上高出部分就会被研到,显示出黑色点子。刮削就是把黑点子刮去。
如此反复操作,到最后刮削面被研后整个表面都显示出均匀的黑点,并且有足够密度,就表明刮削面已经有一定的平面度精度了。
一般机床的导轨由几个导轨面组成,这几个导轨面之间的几何精度要求在刮削时需要用量具和各种辅助检具来保证。其中框式水平仪是最普通和常用的检具。

网友:
刮是不是人工刮导轨啊,一般导轨都是磨后再人工刮,以磨代刮,是不是就是导轨仅仅磨后就可以达到精度了不需要刮。
引用 网友A:

刮出来的平面实际上像由众多岛屿组成的一块陆地,小比例地图上是一块整体,大比例地图上就各归各。因此刮削导轨可以留存润滑油,有非常好的润滑条件。用导轨磨床磨出的导轨,其各种精度达到要求,就是“以磨代刮”了。
磨后再人工刮,并不是精度达不到,只应是在刮出存油坑而已。

网友:
以前干钳工,刮削是一项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要求。
不过在前几年出版的钳工培训教材上还是能够看到这方面的知识的。

网友:
有些场合是可以以磨代刮的,有些地方不可以,必须要刮,主要是为了存油,降低接触面积,以改善润滑条件,运动阻力和温升。

网友:
4楼的斑竹讲得好详细啊,学习了,我想铲刮除了存润滑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装配的需要.
大家都知道即使加工精度很高的零件都需要装配工人手动调整,特别是一些装配精度是机床无法加工出来的,在装配中调整精度,那么铲刮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了,因为你不可能再把要装配的零件再拿回去到磨床上加工,磨工也不知道该如何加工.而像机床导轨面,由于机床精度度好,不存在很大的装配问题,所以可以实现以磨代刮吧.

网友:
其实现在加工中心的导轨也是经过铲刮的,因为PTFE导轨软带无法用磨床加工,只能用手工铲刮,不过还好PTFE很软,铲刮所要的体力比刮铸铁导轨要小得多了

楼主:
曾经刮过,很是费力气啊,几下子就出汗了,还不错,弄出的花,第一次弄,实习的时候没有这个科目,是弄镶条

谢谢伏枥版主!

网友:
以磨代刮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上海机床厂就在用这个工艺,以磨代刮的磨并不是普通的磨制,是可以磨出含油凹槽的,但是还是人工刮得效果好些,就是工作量太大。
    导轨磨床磨出来的在精度要求高使用寿命、润滑要求高的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只能刮,以磨代刮是用磨得方法达到刮得效果的磨!以磨代刮磨出来的一般是网纹凸点,凹槽就是含油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磨出花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在上海机床厂(做磨床的)实习的时候专门看过,这个工艺在国内用的不多,就是在上海机床厂大部分机床导轨还是人工刮的。

网友D:
以磨代刮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上海机床厂就在用这个工艺,以磨代刮的磨并不是普通的磨制,是可以磨出含油凹槽的,但是还是人工刮得效果好些,就是工作量太大。
    导轨磨床磨出来的在精度要求高使用寿命、润滑要 ...
引用 网友B:

导轨磨削后往往还经过一道高频淬火工序,网纹应该是淬火的效果。

网友:
现在还是有这个工种的    铲刮工
玻璃磨边机上的有些拖把(滑台)就要经过铲刮。
很累的,靠的都是腰部力量。

网友:
导轨或者滑道是铲的,轴瓦类的才是刮的,

网友:
导轨磨床磨出来的在精度要求高使用寿命、润滑要求高的情况下是不可以的,只能刮,以磨代刮是用磨得方法达到刮得效果的磨!以磨代刮磨出来的一般是网纹凸点,凹槽就是含油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害怕伏枥"前辈,
   磨床也可以磨出网纹么?是滚压的么,还是什么?

网友:
伏枥大侠正解。
那是导轨硬化处理,车床上常用。
磨出凹槽来,恕小侠见识短浅,真的理解不了。
很多磨床的平-V导轨都不需要铲花的,直接磨出来就可以。

网友:
具体什么场合下就要用到以刮代磨,要什么精度以上的要求。

网友:
14# 害怕伏枥 你说的网纹是高频淬火造成的颜色交织成的,我说的是表面高低不同形成的网纹

网友(2009-09-22):
磨不能代替刮,很多时候刮是必须的,磨出来的面好看,但是含油不好,刮出来的不好看danshi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以前刮过印刷机的墨斗,时间长了顶的肚子疼,但刮来刮去就是没有老师傅刮的好。\(^o^)/~

网友:
还有用三角刮刀刮轴瓦的,里面的8字形右侧就是一点一点刮出来的

网友(2025-07-24):
引用 网友D:
导轨磨削后往往还经过一道高频淬火工序,网纹应该是淬火的效果。

导轨磨出网纹,用的是碗形砂轮或杯型砂轮端面磨削,通过调整主轴与加工面垂直度,修砂轮和走刀 配合实现,就像铣床立式铣削出网纹一样。

导轨淬火出网纹,一般是过去的电接触表面淬火(铜滚轮,低压大电流)特有,当然现代的激光表面淬火也可以实现网纹。
中频、高频感应表面淬火是不出网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