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控柜里面的这个是什么?

楼主(2009-07-13):
请问电控柜里面的这个是什么?用来干什么的。接线怎么接。谢谢!

网友:
楼主的电柜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膜拜。。。。。。。。。。。

楼主:
黄颜色的那东西是什么?本人是初学者!谢谢!

网友:
给个全貌,清晰点,要看清走线的关系,也许能解答。

楼主:
听说这是用来接地线的。

网友:
只能说,是接公共线的。是不是地线不得而知。要是谁这么接线,是要打屁股的。

网友:
配电柜中接线极为错误!那个铜排是用于接线零线用的。不可以用红色和黄色或绿色线。只可以用黑色线。还有接在配电柜柜体上面的不可能黄色,而要用黄绿双色的线,表示为保护地线。同时,保护地线要与零线分开连接。你的这个柜子是非常不规范的!当电工进行维修时,如果对它的接线不了解极有可能造成短路故障或触电事故!

网友(2009-08-15):
楼上解答的非常准

网友(2009-12-12):
支持7楼的说法,规范线路一方面为了安全,另一方面维修起来也方便,不容易出错。

网友:
这个接线极不规范,各相颜色都没有区分。

网友(2010-04-03):
有谁能建个结构设计的群啊,方便交流!

网友:
这个接线极不规范,各相颜色都没有区分。这个铜排一般是接地线的,也有同行用来接零线的。

网友:
支持7楼答案!本配电柜接线是不太规范,不方便维修!共同努力吧

网友(2010-07-12):
支持7楼的说法,规范线路一方面为了安全

网友(2010-08-24):
是挺乱的  看上去很不舒服 内行外行都不会满意这个的

网友:
看到这样的布线,估计人会气死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