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柄中的螺钉型号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13):
例如:无扁尾莫氏圆锥孔刀柄中有2种螺钉,如:SCC100300  SSC050120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一个跟机床拉紧用的,一个事刀具装在刀柄中拉紧用的,看一下刀具尾部就明白了.

楼主:
一个跟机床拉紧用的,一个事刀具装在刀柄中拉紧用的,看一下刀具尾部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的。我想知道这两个SCC100300  SSC050120代表什么具体意思呀?

网友:
这是谁家的样本啊。厂家自己编的型号呗。

楼主:
这是谁家的样本啊。厂家自己编的型号呗。
引用 网友B:

自己编的?那意思就是这样的螺钉还没标准化喽?

网友B:
自己编的?那意思就是这样的螺钉还没标准化喽?
引用 网友C:

大点的厂家都喜欢自己编号,即时是跟标准的没有什么区别。比如山特,他就给材料编了一份号,跟世界上的大部分材料编号都不同。这个可以理解。商业了,让你没有比较的余地。出了问题人家就说是按照自己的厂标合格,别那世界标准卡人家。

网友:
千木的样本吗?scc螺钉是拉紧铣刀的,另外一个可能是防止拉铣刀的螺钉掉出来的螺丝,这是厂家的标号,没有iso标准,实际上你把它取出来话看一下,也都是标准件,只不过从编号上你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