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上使用的拖链电缆,一般国内有哪些厂家?

楼主(2009-07-13):
现在不少机床上使用的都是进口电缆,但货期上很长。国内厂家都有哪些?

网友:
进口的好,耐油,国内的好多电缆在有油的话很快就老化脆掉了,老是会出问题

网友(2011-01-18):
我是拖链的生产厂家,线缆不懂

网友:
用igus的拖链和电缆就可以,有库存,送货速度还快。服务好。就是贵

网友:
我们公司的机床全部用igus的

网友:
买国内的柔性电缆。。。。。。。。。。。。。

网友:
hebeicangzhounabiayoudeshi,heh,buguozhildouyiban,buguo,yongyiinianmeishawenti,hehe

网友:
河北有几十家生产拖链的,河北中意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
我们只是生产拖链的 电缆就不知道了

网友:
拖链的话用国内的钢制拖链也不错 价格比IGUS的还便宜些 电缆不推荐国内的 如果埋在走线沟内出了问题不好处理

网友(2012-08-02):
还是没听明白哪家的好啊?

网友(2013-01-07):
直接易格斯不就完了么。。。。什么都有

网友:
易格思的不错啊!

网友:
拖链选用国产货还是可以的,河北沧州就有很多家,如果进口机床价值大,配进口拖链也般配。

网友(2014-03-11):
河北那边有很多做机床附件的厂家,不过我们拖链电缆还是用igus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