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莫氏4号或5号的材料是什么

楼主(2009-07-13):
顶尖莫氏4号或5号的材料是什么,急急急。各位高手帮个忙

网友:
自己做嘛?买的话可以直接问厂家啊,一般45钢,40Gr应该这两种材料吧,调质,淬火,应该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确定吗??

网友:
40Cr应该可以的

网友:
以前用高速钢,现在基本上用45了。为了省钱,4号的我们这边才12块一个。。

网友:
楼主,这要看你做什么东西的,加工材料的硬度,还是就是你加工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