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莫氏锥柄铣刀拿不出来怎么办?

楼主(2009-07-13):
如题,在加工中心BT50的无扁尾莫氏圆锥刀柄 中放入的铣刀拿不出来了,有什么好办法使其能拿出来呀?(我们一直敲螺丝把螺丝都敲弯了都拿不出来的)

网友:
你的刀是不是撞过了啊,不然应该不会拿不出来啊,如果是撞过的话,那这个刀柄就废了把,拿出来也不能用了

我们公司很多这样的情况,刀柄废了很多了

网友:
应该是拧螺栓把它顶出来,不能敲。

网友:
如果没有2#所说的问题,以前我是先放一块扁铁到刀头的位置上(替代那扁尾),之后用楔铁敲出来的。

网友(2009-09-20):
推荐你从上面灌点柴油进去,等明天再拿,应该可以,我遇到类似情况,是在镗床上出现的

网友:
找支长螺丝旋紧铣刀的螺纹里,螺丝另外一端留在刀柄外面,找东西敲,另加些油

网友:
把切削刃部份用线切割去掉,锥部用钻头钻空后再敲。

网友:
用高频感应加热,使刀套受热膨胀而刀柄不变,就可以拿出来了

网友:
把切削刃部份用线切割去掉,锥部用钻头钻空后再敲。
引用 网友A:

推荐,呵呵!

网友:
1、适当加热,2、加油24后再取

网友:
加点油,放几天再敲,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
不管怎样拿出来,都会影响精度,如果不考虑精度,可以快速加热外套,容易的。

网友(2010-01-28):
如果没有2#所说的问题,以前我是先放一块扁铁到刀头的位置上(替代那扁尾),之后用楔铁敲出来的。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是这样干的
不过确实有敲不出的
那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这样的的,用油压机压

网友:
如果没有2#所说的问题,以前我是先放一块扁铁到刀头的位置上(替代那扁尾),之后用楔铁敲出来的。
引用 网友B:
我有把铣刀也是拿不出来,后来一想,前辈这招还真中,现在我都上这么干的,使劲一敲就出来了

网友(2010-04-27):
拧上螺丝放在液压机上压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车床车以前也出现过,刀柄跟套子已经联在一起了,

网友:
楼上的几位办法都很好,我都没得可说了

网友:
那就废了那把铣刀,用506焊条焊一条M16的螺丝,用拔销器就能拔出来的。冲击力比敲击力要大的,试试。

网友:
习惯性的敲,这样你的铣刀的后面丝孔部分估计也变形了,最好车个调质的棒,前面车一段比螺纹底孔稍微小点的台阶,再敲,不过这样敲下来你这刀套的内锥估计也变形了,肯定是撞刀或者锈死拿不出,敲出来也只能做做粗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