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画装配图零件图保存不了??

楼主(2009-07-13):
在SW2008中,从装配图里插入新零件,装配图画了,所有零件也设计好了,点了保存!关了再打开装配图所有零件图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好象以前记得保存会提示是不是保存装配体里面.或指定路径.2007里面插一个零件就提示保存,就没有这问题!  很郁闷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我一般是画好零件图,再右键单击保存到与装配体同路径中。

楼主:
太麻烦了,有时候忘记了保存了,下一次打开就找不到零件了。

网友:
重新找一个缺的零件的路径就行了

楼主:
路径找不到,怎么找哦。

网友:
在装配体文件中右击处于内部保存的零件文件,选外部保存,会弹出外部保存对话框

楼主:
外部保存也找不到,要画一个保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