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续内圆孔径测量---请教

楼主(2009-07-13):
50MM的内径,表面为断续面,有奇数槽,对径的地方不能设计测点,不用气动量仪而想用电感方式,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气动量仪未必不能测量,把工件图贴出来吧。我给你出招

楼主:
指定不能用气动量仪!用三喷嘴或四喷嘴气动这个我都知道,想用三点电感测量,不知道如何计算结果?

网友:
电感测量属于接触测量,利用测头移动产生电感磁通量变化,产生感应电动势变化。
将公式离散化后计算机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学学得不好,推了半天公式也没有得出直径变化量与3个等分测点的变化量的关系,请问楼上能否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