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2k铣床漏油怎么处理?

楼主(2009-07-13):
一台X52K铣床立铣,工作里从铣头装刀处甩油出来,将铣头下的一个端盖拆下来,里面只有一个对开的塑料垫片,开始以为是垫片老化变硬起不到密封的作用,就用生料带缠了一下,重新装上以后工作了几天又漏油出来了,再拆下垫片也是好的,不知道密封起作用的地方是哪里,靠什么密封的,请各位指导一下.

楼主:
没有人回呀,各位版主指导一下好吗?

网友:
润滑油开大很了,主轴那里是滴定润滑 ,无回油孔的。

楼主:
但是滴定润滑油也会积累起来的呀,不知道主轴下轴承下的金属对开垫片有没有影响.

网友:
“主轴下轴承下的金属对开垫片”(穿4可螺钉)作用:是防止下轴承间隙调整垫片(也是对开垫片)被甩出。与漏油无关。滴定开小些。

楼主:
请问滴定在哪里调整?

网友:
自己可以装一个开关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机修的说修不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机修的说修不了。+ C$ A- K2 x! U
引用 网友A:
那位机修的水平肯定一般般,^_^

网友(2009-09-02):
机器保养肯定不到位!彻底清洁保养一下!

网友:
主轴磨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