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铣加工---请教

楼主(2009-07-13):
今天我们自己试了一下旋风铣(自制),加工Tr50*12*2头,发现问题如下:
1.刀具不耐用,是磨损掉,我用6把TY5的焊接刀片,线速度400m/分钟,当时火花四溅,无冷却。
2.牙型角不好,不像车的自然。
3.一侧毛刺有0.5mm高,螺旋升角只是大约摆了一下,约12°。
以上问题如有你的帮助,可使我少走弯路,提高产能。
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400米线速度太快了

网友:
线速度有点快,你如果是内旋风,不如用一把刀,一侧毛刺有0.5mm高是刀头角度没弄好。

网友:
鼓励自力更生的精神!

个人意见,供您参考:
1.刀具不耐用,可能有几点:
    1.1 刀具材质的确不够耐磨---解决办法:选用更好的硬质合金
    1.2 刀具不在同一点上-------解决办法:精确对刀(然而很难做到)
    1.3 刀架和工件刚性不足-----解决办法:改进结构
2. 牙型角不好,原因可能有:
    2.1 进给量过大,包络太粗
    2.2 参见1.2
    2.3 参见1.3
3. 一侧有毛刺,原因可能有:
    3.1 刀具已经钝化
    3.2 参见1.3
4. 线速度 400米/分,火花四溅---自制的旋风铣多这样,这很普遍。
   谈不上是多大的问题。 我们视材料选取200-400米/分的速度,并充分油冷。
   这里有个视频,显示了外旋风铣削的过程:
   http://www.monnier-zahner.cn/mz/mz120video.html

更多信息,请参考站内相关的帖子: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6542&page=1#pid605792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08950&page=1#pid607251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5782&page=1#pid610313

楼主:
太谢谢你们了!

网友(2009-09-20):
速度太快,推荐100以内,想要精度高要放磨,然后螺纹磨床加工

网友:
什么叫旋风铣加工,是什么样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