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的时候,何时应该使用 柔性攻丝刀柄?

楼主(2009-07-13):
请问各位
攻丝的时候,何时应该使用 柔性攻丝刀柄?

各位谈谈大家的经验

网友:
非我原创,来自其他论坛:
1、刚性就是说攻丝的刀柄是刚性的没有自动调整间隙的,而柔性的是有调整间隙的一般的是带弹簧延轴线有弹性收缩功能的
2、柔性攻丝是指不带编码器(C轴编码器)是:用通过编计算控制螺距的攻丝的如G81    CYCLE840
      刚性攻丝是指带编码器攻丝(C轴编码器)是:C轴每转一圈走一个螺距。用固定指令CYCL84  G331
3、柔性攻丝也称浮动攻丝,就是主轴转速与进给没有严格的同步成比例的关系。刚性攻丝正相反
4.要说区别,首先的说什么叫刚性攻丝,理论上,攻螺纹时,当主轴转一转,Z轴的进给总量应该等于丝锥的螺距。即:
P= F/S
式中P—丝锥的螺距,mm
F—Z轴的送给量,mm/min
S—主轴转速,r/min
一般的攻螺纹功能,主轴的转速和Z 轴的进给是独立控制,因此上面的条件可能并不满足。别在孔的底部,主轴和Z 轴的转速降低并停止,然后它们反转,而且转速增加,由于各自独立执行加、减速,因此上面的条件更可能不满足。为此,通常由装在攻丝夹头内部的弹簧对送给量进行补偿以改善攻螺纹的精度。
如果控制主轴的旋转和Z 轴的进给总是同步,那么攻丝的精度就可以得到保证。这种方法称为“刚性攻丝”。这时主轴的运行从速度系统变成位置系统运行刚性攻丝也可以使用弹簧筒夹,如果在铝合金上攻10mm以下的螺纹,普通弹簧筒夹即可,如果是钢件、铸铁件,或是大尺寸最好用攻丝用弹簧筒夹。
国内的目前刚性攻丝的应该不多,大部分都是柔性攻丝,因为咱们的丝锥的原因,
老外的丝锥用过一段时间后就不用了,咱们的是用到不能用(或者是断到孔里了),主要是怕花钱,觉得好好的丝锥怎么用了才几次就扔了,觉得可惜,这样刚性攻丝的话很容易就断了。
国内的话编程建议柔性攻丝了。

大家可以参考以上观点。实际经验我目前还没有,不过过段时间应该就会有的,乐于同大家分享。

网友:
德国美科特螺纹机床可以非常好的解决你这个问题
我可以给你电子档样本或邮寄样本给你!

Merkmale / Features /特点
•        Drehmomentüberwachter Antrieb
Torque controlled motor
力矩监视马达
•        Kraftneutraler Lageausgleich
Free floating spindle movement (applying no perpendicular force)
力中和的位置平衡
•        Fertigungsprogramme für spezielle Anforderungen
Production programs for special applications
用于特殊应用的加工程序
•        Protokollierbarer Fertigungsnachweis
Recordable evidence of thread production
可记录的加工证明
•        Wiederholgenaue Produktion
Repeatable production
可重复的生产
•        Integrierte Schnittstellen für Ansteuerung/Handlingsysteme
Integrated interfaces (p.e. for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software WinPCA)
用于控制/处理系统的集成接口
•        CE GS-Zeichen (TÜV zertifiziert)
CE and GS certification by TÜV Germany
CE GS标志(TÜV认证)

Vorteile / Advantages /优点
•        Prozesssicherheit in der Fertigung
Process controlled production
生产中的过程安全性
•        Fehlererkennung mit Gut-Schlecht-Selektion
Fault recognition provides good/bad selection
使用优劣筛选识别缺陷
•        Ohne Werkzeugbruch und Werkstückausschuss
No tool-breakage, no scrap
没有刀具断裂和工件切屑
•        Optimierung der Prozessparameter aufgrund gemessener Fertigungsergebnisse
Optimiza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by measured production results
通过测量加工结果优化过程参数
•        Geringe axiale Kräfte auf Werkzeugflanken
Minor axial forces on tool shoulders
刀具轴肩轴向力小
•        Volle Erweiterungsmöglichkeit::
Nachrüstbar von Stand-alone-/Handling-Lösungen bis hin zur Integration in Automationen
All possibilities of upgrading from stand-alone solution retrofit to automation
扩展可能性大:从独立/处理方案到自动化中的集成都能再升级
•        Keine Folgekosten z.B. für Leitpatrone
No further costs, e.g. for leadscrew/leadspindles
没有后继费用,例如导杆
•        Hohe Taktzeiten
Enhanced cycle times
周期增强
•        Qualitätsprotokoll
Quality protocol
质量控制

Nutzen / Benefits /得益
•        Volle Produktionssicherheit
Production security
生产安全性
•        Gesicherte Wertschöpfung (Kostenminimierung)
Creation of value is secured (minimization of costs)
数值产生可靠(费用最小化)
•        Protokollierte Fertigung von Qualitätsprodukten sichert Folgeaufträge und Kundentreue
Recordable production of quality products secures follow-up orders and customer loyalty
优质产品的记录生产确保继续定单和客户信任
•        Flexible Produktivitätssteigerung
Flexible increase in productivity
灵活的生产扩大
•        Maximierte Werkzeug-Standzeiten
Maximized tool life
刀具寿命最大化

网友:
不用柔性刀柄丝锥会折断或者是螺纹不良(通止检测不合格)时,就用柔性刀柄。我认为机床性能好的就用刚性攻丝,刀柄也是,性能不好的就用柔性攻丝吧。另外,如果是柔性刀柄,如果机床支持,我也习惯用刚性攻丝的命令,这样没有坏处。如果是用手动机床攻丝我看只能用柔性的刀柄了

网友:
赞同楼上的观点
还是看看自己的机床性能,柔性对丝锥有一定得保护功能,国内的材料有的时候不均匀

网友(2010-01-19):
我也同意以上意见,基本选用柔性丝攻,保险。记得一次变成攻丝深度错误(过深),居然丝锥没断,呵呵,

网友(2014-06-20):
如果用刚性攻丝容易断就用柔性攻丝

网友(2016-07-09):
加工中心常用柔性带伸缩攻丝刀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