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CATIA草图绘制的样条曲线中输出各点坐标??

楼主(2009-07-14):
catia草图里面的一条样条曲线,我想输出这条曲线上的坐标(x,y坐标),不是所有控制点的坐标,而是按照一定长度间隔输出坐标,比如说75mm长的样条曲线,每个0.1mm输出一个坐标,一共就是750个点的坐标。谁能告诉我怎么做啊?是不是一定要用那个叫“宏”的东西?
点的坐标要输出到excel里面,其实记事本也行,然后再导入。

其他的软件有没有能这样做的?比如autocad,我在网上查,说是用一个“NL”命令可以,但是也没搞明白。
再问一下,用catia画的草图,怎么能导入autocad里面。

多谢了,这个真的很着急用。

如果已知点的坐标,可以生成曲线,这个我见过,但相反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2009-12-20):
听说确实要用到宏!

网友(2010-12-16):
StartMulti-SectionsSurface
StartCurve

-739.86        -1685.6        -24.7
-580.5        -1685.6        -49.4
-516        -1685.6        -53.86
-451.5        -1685.6        -57.43
-387        -1685.6        -60.27
-322.5        -1685.6        -62.42
-258        -1685.6        -63.96
-193.5        -1685.6        -64.93
-129        -1685.6        -65.32
-64.5        -1685.6        -65.1
0        -1685.6        -64.24
64.5        -1685.6        -62.7
129        -1685.6        -60.46
193.5        -1685.6        -57.49
258        -1685.6        -53.72
322.5        -1685.6        -49.23
387        -1685.6        -43.99
451.5        -1685.6        -38.03
516        -1685.6        -31.41
580.5        -1685.6        -24.17
645        -1685.6        -16.32
709.5        -1685.6        -7.91
774        -1685.6        0.99
838.5        -1685.6        10.38
903        -1685.6        20.17
967.5        -1685.6        30.34
1032        -1685.6        40.83
1096.5        -1685.6        51.58
1161        -1685.6        62.52
1225.5        -1685.6        73.62
1288.15        -1685.6        84.54

-728.03        -1556.6        18.3
-580.5        -1556.6        -17.69
-516        -1556.6        -26.66
-451.5        -1556.6        -34.33
-387        -1556.6        -40.91
-322.5        -1556.6        -46.55
-258        -1556.6        -51.32
-193.5        -1556.6        -55.28
-129        -1556.6        -58.42
-64.5        -1556.6        -60.76
0        -1556.6        -62.23
64.5        -1556.6        -62.83
129        -1556.6        -62.5
193.5        -1556.6        -61.21
258        -1556.6        -59
322.5        -1556.6        -55.85
387        -1556.6        -51.77
451.5        -1556.6        -46.87
516        -1556.6        -41.43
580.5        -1556.6        -34.68
645        -1556.6        -27.52
709.5        -1556.6        -19.72
774        -1556.6        -11.29
838.5        -1556.6        -2.36
903        -1556.6        7.05
967.5        -1556.6        16.86
1032        -1556.6        27.07
1096.5        -1556.6        37.6
1161        -1556.6        48.42
1225.5        -1556.6        59.47
1290        -1556.6        70.69
1322.83        -1556.6        76.45

-718.51        -1427.6        59.36
-580.5        -1427.6        11.83
-516        -1427.6        -2.67
-451.5        -1427.6        -14.88
-387        -1427.6        -25.58
-322.5        -1427.6        -35
-258        -1427.6        -43.26
-193.5        -1427.6        -50.42
-129        -1427.6        -56.52
-64.5        -1427.6        -61.55
0        -1427.6        -65.49
64.5        -1427.6        -67.64
129        -1427.6        -69.87
193.5        -1427.6        -70.31
258        -1427.6        -69.6
322.5        -1427.6        -67.71
387        -1427.6        -64.8
451.5        -1427.6        -60.83
516        -1427.6        -55.96
580.5        -1427.6        -50.22
645        -1427.6        -43.71
709.5        -1427.6        -36.47
774        -1427.6        -27.73
838.5        -1427.6        -20.08
903        -1427.6        -11.03
967.5        -1427.6        -1.5
1032        -1427.6        8.47
1096.5        -1427.6        18.81
1161        -1427.6        29.45
1225.5        -1427.6        40.38
1290        -1427.6        51.54
1319.46        -1427.6        56.69

-708.83        -1298.6        59.36
-580.5        -1298.6        38.4
-516        -1298.6        18.6
-451.5        -1298.6        -1.29
-387        -1298.6        -14
-322.5        -1298.6        -27.56
-258        -1298.6        -39.62
-193.5        -1298.6        -50.27
-129        -1298.6        -59.53
-64.5        -1298.6        -67.42
0        -1298.6        -73.9
64.5        -1298.6        -78.92
129        -1298.6        -82.5
193.5        -1298.6        -84.62
258        -1298.6        -85.33
322.5        -1298.6        -84.72
387        -1298.6        -82.81
451.5        -1298.6        -79.77
516        -1298.6        -75.68
580.5        -1298.6        -70.67
645        -1298.6        -64.72
709.5        -1298.6        -57.98
774        -1298.6        -50.63
838.5        -1298.6        -42.57
903        -1298.6        -33.91
967.5        -1298.6        -24.77
1032        -1298.6        -14
1096.5        -1298.6        -5.07
1161        -1298.6        5.4
1225.5        -1298.6        16.21
1272.18        -1298.6        24.22

-696.47        -1169.6        136.4
-580.5        -1169.6        64.86
-516        -1169.6        38.23
-451.5        -1169.6        15.05
-387        -1169.6        5.4
-322.5        -1169.6        -23.63
-258        -1169.6        -39.86
-193.5        -1169.6        -54.29
-129        -1169.6        -66.97
-64.5        -1169.6        -77.89
0        -1169.6        -87.01
64.5        -1169.6        -94.37
129        -1169.6        -99.89
193.5        -1169.6        -103.65
258        -1169.6        -105.73
322.5        -1169.6        -106.23
387        -1169.6        -105.33
451.5        -1169.6        -103.14
516        -1169.6        -99.8
580.5        -1169.6        -95.44
645        -1169.6        -90.15
709.5        -1169.6        -84.04
774        -1169.6        -77.18
838.5        -1169.6        -69.66
903        -1169.6        -61.52
967.5        -1169.6        -52.82
1032        -1169.6        -43.6
1096.5        -1169.6        -33.91
1161        -1169.6        -23.8
1188.09        -1169.6        -19.41

-678.6        -1040.6        174.39
-580.5        -1040.6        93.22
-516        -1040.6        57.99
-451.5        -1040.6        27.78
-387        -1040.6        1.33
-322.5        -1040.6        -22.14
-258        -1040.6        -43.09
-193.5        -1040.6        -61.73
-129        -1040.6        -78.09
-64.5        -1040.6        -92.21
0        -1040.6        -104.12
64.5        -1040.6        -113.77
129        -1040.6        -121.19
193.5        -1040.6        -126.52
258        -1040.6        -129.86
322.5        -1040.6        -131.4
387        -1040.6        -131.44
451.5        -1040.6        -130.03
516        -1040.6        -127.45
580.5        -1040.6        -123.82
645        -1040.6        -119.23
709.5        -1040.6        -113.84
774        -1040.6        -117.72
838.5        -1040.6        -100.92
903        -1040.6        -93.5
967.5        -1040.6        -85.51
1032        -1040.6        -76.94
1092.44        -1040.6        -68.46

-652.57        -911.6        211.77
-516        -911.6        80.77
-451.5        -911.6        41.65
-387        -911.6        7.92
-322.5        -911.6        -21.74
-258        -911.6        -48.05
-193.5        -911.6        -71.36
-129        -911.6        -91.74
-64.5        -911.6        -109.31
0        -911.6        -124.05
64.5        -911.6        -135.98
129        -911.6        -145.21
193.5        -911.6        -151.94
258        -911.6        -156.42
322.5        -911.6        -158.93
387        -911.6        -159.79
451.5        -911.6        -159.22
516        -911.6        -157.48
580.5        -911.6        -154.72
645        -911.6        -151.06
709.5        -911.6        -146.65
774        -911.6        -141.56
838.5        -911.6        -135.85
903        -911.6        -129.54
967.5        -911.6        -122.63
987.69        -911.6        -120.34

-615.05        -782.6        25.41
-516        -782.6        111.84
-451.5        -782.6        59.94
-387        -782.6        16.81
-322.5        -782.6        -20.4
-258        -782.6        -53.02
-193.5        -782.6        -81.64
-129        -782.6        -106.49
-64.5        -782.6        -127.69
0        -782.6        -145.34
64.5        -782.6        -159.48
129        -782.6        -170.35
193.5        -782.6        -178.28
258        -782.6        -183.74
322.5        -782.6        -187.11
387        -782.6        -188.81
451.5        -782.6        -189.13
516        -782.6        -188.38
580.5        -782.6        -186.79
645        -782.6        -184.47
709.5        -782.6        -181.5
774        -782.6        -178.02
838.5        -782.6        -173.98
881.18        -782.6        -171.01

368.55        -653.6        -215.62
451.5        -653.6        -217.9
516        -653.6        -218.64
580.5        -653.6        -218.74
645        -653.6        -218.35
709.5        -653.6        -217.64
774        -653.6        -216.64
780.54        -653.6        -216.5

654.35        -524.6        -252.5
691.16        -524.6        -254.13

介绍一个三坐标空间点导入宏格式举例如下:
EndCurve
EndMulti-SectionsSurfac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