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上可加工的尺寸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14):
我有一个钣金件,孔和孔的间距一种是2mm,一种是2.54mm,且对这两种间距的公差要求是正负0.05mm,不知道这样的尺寸要求能否加工啊?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哥给小弟解说一下啊?

网友:
很难加工,除了孔距间的公差比较高以外,T2的板冲1mm的孔数控冲床是不能加工的,光切割也是加工不出的
用加工中心加工,量大的成本太高
可以问问这里的,超人大侠辊压能做到这个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不知道如果将板厚换成1.5的不知道激光切割可不可以保证我图纸的要求呢?

网友:
我接触的光切割机床,打孔比料厚1:1最小了,而且精度也保证到0.1mm是很了不起了!!你的公差要求恐怕。。。。我们公司是AMADA的光割

网友:
我了解的激光精度左右  。。你那钣金件是什么用?  怎么要求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
你考虑机加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做的一个打孔用的模板!以此为模板在塑料板上打孔,来保证我塑料板上孔的精度

网友:
模板的话,不能用钣金的来加工
到市场上买钢套,用镶的方式做,用铁板直接做,没几个就磨损了,保证不了精度

网友:
做模版的话,考虑机加工,模版精度高才能保证你的塑料件精度。

网友:
你的产品也不大!可以考虑模具啊!要不很难做到的!再说还是SECC的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人家是作模板,作模具,SECCT1.5的板上冲1MM的孔,这样的模具没有滚珠模架,凸模保护套是不行的要多少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用切削的方式加工一个金属块,然后在买钢套镶嵌在金属块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一开始也是考虑用机加工的方式加工,但考虑到可能成本会比钣金贵很多,所以才想试试钣金加工能不能达到预期要求啊!

网友:
没问题啊 有冲床可以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冲床能加工出我要求的孔间距的公差尺寸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材料的话不一定要SECC的,只要是板材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