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电机能去台湾吗?

楼主(2009-07-14):
有一事相求:
听说台湾电源:220V 三相 60HZ
而大陆电源      380V 三相 50HZ
那么大陆电机能去台湾吗,如果不可以去哪买呢?

网友:
没关系,在国内,什么样标准的电机都能买到。
我们的设备出口欧洲,美洲,什么样的电网标准都有。

楼主:
比如说,我厂要出口台湾,要选用调速电机,可以将三相380V,50HZ,2.2KW电机发过台湾吗?

网友:
不可以。发过去没法用。得在厂里就得换成相应的电机。

网友:
也可以。发过去就要加变压器用,将三相220V变压成380V,50HZ的电机转速会增速。
不建议这样做。

楼主:
哪种牌子好呢

网友:
三相380V星形接法的是可以的。

网友:
我们买国外的设备都是转化电压后使用的

网友:
没问题的,变压变频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有对应的电机可选择,大家还要考虑别的办法呢?是有钱烧的吗?
任何一个电机厂都能提供相应的电机,甚至可以按你的要求贴牌。

网友:
有定单,就一切都没问题

网友:
为什么有对应的电机可选择,大家还要考虑别的办法呢?是有钱烧的吗?
, Y0 F! N6 Z; d5 ~) K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任何一个电机厂都能提供相应的电机,甚至可以按你的要求贴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