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输水泵噪声过大---请教

楼主(2009-07-14):
我们的水泵,有两条输水管路,经A管路输水时,声音超大;但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供水条件,同样的排量、出口压力,经B管路输水时,声音就没那么大。请问为什么呢?

网友:
首先弄明白噪音从什么地方产生的,是泵还是管路
产生噪音的可能有,1.管路压力波动支架与管路之间产生
2.输水管路上的阀门开度调节不匹配

楼主:
感觉声音好是从泵里面传出来的。  还有,出口压力有波动,会不会是有汽蚀现象呢?

网友:
是不是管道管径不一样,要不就是阻塞了。

网友:
要是一样就不会有噪声了,恐怕噪声就产生在不一样的地方。你检查一下那里不一样。

网友:
我是做泵的,从来都还没遇到过这些情况,要在这学习学习

网友:
管径与水温情况?

网友(2009-11-11):
应该不会是汽蚀,如果A系统流量不比B体统大恨多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从管路上面请找原因,比如弯头数量,弯头半径,包括管路支架固定情况等 3# 没事练肌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