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内孔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14):
气缸内孔,φ52,上公差+0.074,下公差0,表面粗超度是0.4个
初步设计的是型材回来直接粗镗,精镗再衍磨。
但是我查阅工艺手册上面,粗镗后精镗就可以达到要求,不必要再研磨了。
不知道是老工程师设计的时候错误还是我资料查询错误,请各位有加工经验的老师傅提点建议

网友:
你说的气缸是什么材料?

楼主:
是铝型材的
6063 牌号

网友:
我们在车床上精镗,抛一下光就可以了。

网友:
精镗后直接挤压,完全可以达到粗糙度要求
精镗看你在什么上面加工?加工中心的话没有问题,硬质合金就可以达到,用金刚石镗刀更没有问题

楼主:
是需要硬质氧化的
达到30UM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有家也是用你们的这种加工方法来加工的
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表面粗超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6063很容易抛光到0.4,这个尺寸精度也不高。

网友:
看了之后受益匪浅呀,谢谢各位了

楼主:
9# 钨锰合金 [/自己设计一个抛光的机器,可以达到么?是不是用砂纸抛光啊??还是有点不明白
还有,抛光的圆周切向速度应该是多少比较合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这个抛光就是机械式抛光么?
还有,如果自己制作个抛光机的话,线速度应该设计在多少为合适呢?
抛光的成本一定要比研磨的成本低得多吧?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抛光用了金刚砂抛光膏,

我们只做了缸体来替换SMC的,并不是长期做这个的,没太多经验。

网友:
粗镗后用人造宝石刀精镗

网友:
挤压效果也不错呀,完全可以达到0.4,而且速度比抛光快

网友:
可以用铰珩工艺试试,春工机械厂的老冯可以帮你解决,铰珩集珩磨及精铰之优势,有意可联系;冯13806766166

网友:
我在气动元件厂见到是内孔滚压,精度不是机械加工达到的

网友(2011-04-01):
这个不错 顶起来 希望更多的业内人士来探讨一下

网友:
一般都需要衍磨,主要目的是保证圆柱度粗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