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中修剪咋弄啊?

楼主(2009-07-14):
今天开始学CAD,属于菜鸟级,弄了很久,可就是不会修剪。请各位大师教教我啊!谢谢啦!

网友:
先点修剪图标,左键点击与要修剪的线交叉的线,然后回车确定,再点击修剪的那一部分。ok了

网友:
快捷键TR,SHISHI

网友:
快捷键TR,试试

网友:
点修剪后按空格键然后就是想剪哪就点哪

网友:
键入TR后,两个空格,剪哪点哪。按住SHIFT就是延伸,一样的方法

网友:
先点修剪图标,左键点击与要修剪的线交叉的线,然后右键鼠标,再点击修剪的那一部分。ok了

网友(2009-10-17):
键入TR,按鼠标右键两下就OK咯

网友:
学习要结合课本,这就很简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