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测圆弧---请教

楼主(2009-07-14):
各位大侠:我有一零件,需测内外圆弧,测了无数遍,误差0.014毫米左右,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如图

网友:
用三坐标测圆弧取点的密集度,位置以及表面质量都影响测量结果.建议多次测量后对测量的数据进行取平均.

网友:
就这个东东,我能测量出这个结果的话,我很满意了

网友:
Ø56是否是个虚拟圆

网友:
我一般用自动测量,粗糙度好的话,应该没这么大的误差.

网友:
使用三次元把

网友(2009-12-25):
使用CMM检测应该没问题阿,实在不行的话用投影仪检测

网友:
谢谢你们的经验,我也经常测圆弧

网友(2010-06-14):
把坐标偏置到圆弧的中心 进行测量

网友:
多测几次......................

网友:
多次测量看一下结果数值

网友:
各位大侠:我有一零件,需测内外圆弧,测了无数遍,误差0.014毫米左右,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如图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0.014是重复性吧。你可以找到圆心,在圆弧上打点,R值在公差合格。

网友:
首先找到圆弧的中心,然后采用自动测量功能,填好失量角度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