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图无法拉伸---请教

楼主(2009-07-14):
用直线画出来的图形为什么无法拉伸成立体图?是不是在拉伸前要先设置什么呀?

网友:
先生成面域,然后再用拉伸。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已经会用了,谢谢了!

网友:
请2楼和4楼得指点一下这面域需要用什么指令生成?????

网友:
面域命令:reg
. U. V- i) u& P: H, q或者用 bo

网友:
谢谢楼上!!应该搞定了!

楼主:
假如说我已经形成面域了,我现在想反回到非面域状态,除了用U反回外还可以用什么方法恢复呀?

网友:
用CAD拉伸直接形成立体图吗?请举例

网友:
哎!以前以为自己都识cad啦!就是懂得画个边框出来在合并每条线!再来拉伸!点知今天遇见了你!我才懂得你的方法很强!方便!佩服!!要好好学习才行!谢谢 !

网友(2009-10-21):
是不是没封闭啊

网友(2018-05-24):
拉伸的是面,而不是几条线,所以必须要先生成面才可以拉伸,就比如:点生线,线生面,面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