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熔炼炉和透热炉的区别

楼主(2009-07-14):
请教熔炼炉和透热炉的区别,原理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是不是一个是直接接触,一个是间接接触?

楼主:
都是间接接触,都是感应加热,不知有啥区别。

网友:
熔炼炉是把金属从固态变成液态的炉子,
透热炉是一种中高频感应加热设备,金属是不会熔化的,一般用于加热方钢和各种坯料,供热处理工艺,
其有均匀分布的磁轭,感应线圈绕炉衬的外圆形成一体,利用感应能量加热金属

楼主:
其有均匀分布的磁轭,感应线圈绕炉衬的外圆形成一体,利用感应能量加热金属
熔炼炉就不是这样吗?

网友:
好像回到昨天谁说的那个话题上了,这是两个东西,怎么就说不明白呢,楼主是学什么的?

楼主:
学机械的,对这问题不太明白。
既然加热原理都差不多,熔炼和透热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
工艺不一样,感应加热只是加热,熔炼还有搅拌等其他工艺行为,

楼主:
这么讨论太麻烦了,本想走个捷径,不用看书听别人说两句就明白。
还是找资料看看吧。

楼主:
小型熔炼炉没有搅拌,我问了西安机电所,他们只作熔炼炉不做透热炉。
再说了,钢熔炼炉用什么搅拌?

网友:
讨论得有个话题,这两个东西都有一大本书,几句话谁能说明白,得就一个东西往下说,说炉子就说炉子,说感应就说感应,混一切说晕了,

楼主:
又到了下班时间了,每天到这时候就说不完,有意思。我还是看资料吧,谢了。

网友:
晕了。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怎么办,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呵呵。

网友:
看来真如过大侠说的,读书的人少了.

网友:
小型熔炼炉没有搅拌,我问了西安机电所,他们只作熔炼炉不做透热炉。
再说了,钢熔炼炉用什么搅拌?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熔铝炉用的是电磁搅拌,钢水炉不知可行否。

网友:
五更大虾高人,

钢水也是电磁搅拌,这些是类似的,